增量编码器与8051怎么接线,输入单片机的AB信号如何处理?

楼主(2018-10-06):
增量编码器是接在了步进电机上,显示用了LCD1602,AB脉冲信号怎么处理,我要在1602上显示准确数值。我做的是数控机床,老师要求步进电机接上增量编码器,不是很清楚怎么做望大家指教。

网友A:
AB信号可以分别接到2个外部中断引脚上,在中断服务函数中进行计数,要求精度高的就用上升沿和下降沿都产生中断(STC单片机可以实现),要求不高的只用下降沿中断即可,如果要判断方向,就需要在A相信号中断中检查B信号脚电平,在B相信号中断中检查A信号脚电平,根据电平高低就能判断旋转方向

网友B:
先构思一下如何替代,再例出条款、要点、注意事项……,画出框图,自己认为框图走通了,再依框图写程序就OK了80%以上了,剩下的在调试中解决。

网友C:
如果你用的cpu是能处理编码器信号的,如stm32f103等可以直接把编码器信号输入cpu处理,如果cpu不能直接处理编码器信号,可以外接一个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来处理编码器信号。

网友D(2020-07-07):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用的cpu是能处理编码器信号的,如stm32f103等可以直接把编码器信号输入cpu处理,如果cpu不能直接处理 ...

您好,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一般有哪些啊,网上搜不到。是我关键词不对吗?

网友D:
编码器信号处理芯片一般有哪些

网友E:
需要楼主自己自行思考,检束一下你的表达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