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需要看门狗硬件嘛?

楼主(2018-10-06):
比如程序跑飞了,或死机了,或工业上一些干扰,导至51单片机跑飞了,有必要在设计时增加硬件看门狗嘛?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
51单片机是一个很大的系列,早期的是没有看门狗的,但是现在较新的品种一般都自带看门狗。使用时只要配置时允许看门狗工作,然后就是按指定的方式不断喂狗。对于看门狗的复位,还必须有专门的判断和处理,才能保持原来的程序的连续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51单片机是一个很大的系列,早期的是没有看门狗的,但是现在较新的品种一般都自带看门狗。使用时只要配置时 ...

谢谢!!!!

楼主:
http://www.51hei.com/bbs/dpj-131035-1.html
52自带狗硬件的,测试了可以。

网友B:
跑飞死机和事故是不同的两事,你要明白
不管是跑飞还是死机,在这,看门狗的作用只是让程序复位然后再跑起来,仅此而已.
在工业上就不能这样了,比如在机床上,单片机上电的时候,某个IO是低电平,机床是合上的,但如果是要工作过程中受到干扰了,控制机床的这个IO从高电平变成低电平了,这可能会导致"出人命"的结果
所以,你要理解:看门狗和抗干扰是不同的两回事,STC的单片机,说实在的,在工业级别的,特别是安全领域,基本上是看不到,大多是PIC和AVR,PIC可以说是抗干扰性能很强大的单片机了,就算它那么贵,程序那么难写,但它依然是甚至有时候是唯一能在特定场合能用的单片机

网友C:
51自带看门狗,具体看场合

网友D:
这个看个人吧,怎么说呢后期看门狗是个很有用的东西,前期一些运用是用不到的,点灯、数码管、点阵什么的都用不到,但是你要做一个稍微具体点的项目的话,可能就会用到看门狗,看门狗可以提高你系统的稳定性,一些项目稳定性较高的程序都是要加看门狗的。

网友E:
如果是商业产品的话,开启看门狗还是很有必要的,程序跑飞或都程序有BUG或者干扰很有可能导致死机,没有看门狗的话,出现这种问题只能手动断电重启了,用户肯定觉得你的产品不稳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