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整实际应用NXP modbus编程实例

楼主(2018-10-06):
完整实际应用NXP modbus编程实例。包括modbus协议,flash 编程

#include "config.h"
//                  unsigned int test=1200;
CONFIG_TYPE         sysconfig;         //终端配置信息
unsigned char gSendBuffer[GPRSBUFFERLEN];
char gReceiveBuffer[GPRSBUFFERLEN];
char DomainStr[30];
char DomainStrl;
char MyIPStr[30];
char MyIPStrl;
unsigned long gReceiveBufferLen = 0;
unsigned char gReceiveFlag = 0;

//创建多TCP链路
typedef enum
{        Link0,
    Link1,
    Link2,
    Link3,
}link_enum_type;
void GPRS_OFF(void)
{
        SET_BIT(IODIR1,22);
        SET_BIT(IOSET1,22);          //ON/OFF_GPRS
        SET_BIT(IODIR1,16);
        SET_BIT(IOCLR1,16); //GPRSVCC_EN
}
void GPRS_Init(void)
{
        /******GPRS启动时序******/
//        SET_BIT(IODIR1,22);
//        SET_BIT(IOSET1,22);          //ON/OFF_GPRS
//        SET_BIT(IODIR1,16);
//        SET_BIT(IOCLR1,16); //GPRSVCC_EN

//        Gprs_Delayms(5000);

        SET_BIT(IOSET1,16);//LPC_GPIO2->SET |= 1UL << 28;

        Gprs_Delayms(1000);

        SET_BIT(IOCLR1,22);//LPC_GPIO2->SET |= 1UL << 27;

        Gprs_Delayms(1000);

}

/*****************************************************
        *函数名称:Gprs_Delayms(unsigned timelen)
          *函数描述:ms级的延迟函数
        *入口参数:需要延迟的时间
        *出口参数:无
*****************************************************/
void Gprs_Delayms(unsigned int timelen)
{
    unsigned int i,count;
        for(i=0;i<timelen;i++)
        {        count=11460;
                while(count--);                                        //10000大约1ms

        }
}

/***************************************************************************************
          *函数名称:Gprs_CheckPBReady(void)
          *函数描述:检查是否收到+PBReady,只有接收到“+PBREADY”后,才开始对模块进行AT指令操作。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heckPBReady(void)
{
        int timeout=0;
        do
        {
                timeout++;
                if(gReceiveFlag == 1)
        {
                    if(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PBREADY")>0)
                    {
                        //说明收到+PBREADY,退出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Gprs_Delayms(200);
        }

        }while(timeout<10);
        if(timeout>=10)
        {
                //报错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heckCCID(void)
          *函数描述:检查SIM卡标识信息
        *AT指令:“AT+CCID\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heckCCID(void)
{
        int timeout=0; //超时次数变量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CCID\r",8);
                //通过串口发送AT+CCID回车,获取SIM卡标识
                Gprs_Delayms(200);                         //延时200ms
        if(gReceiveFlag == 1)
        {
                        //判断接受缓冲区是否有数据
                    if(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ERROR")==0)
                    {
                        //查找完全匹配的子字符串,说明返回值不是ERROR,表示读取sim卡的CCID成功,退出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timeout>10)
        {
                //报错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heckAT(void)
          *函数描述:检查串口是否通,收到OK,则说明串口已接通
        *AT指令:“AT\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heckAT(void)
{
        int timeout=0;
//        char str[35];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r",3);         //通过串口发送AT回车
                Gprs_Delayms(100);
                 if(gReceiveFlag == 1)
         {
                          //UART0_snd((unsigned char *)gReceiveBuffer,gReceiveBufferLen);
                     if(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OK")>0)
                     {
                     //说明串口通,退出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timeout>=10)
        {
        //报错

//        test+=100;
//        sprintf(str,"%d",test);
//        UART0_snd(str,sizeof(str));
// UART1_init(60000000, test);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heckCSQ(void)
          *函数描述:检查信号强度,回显值:+CSQ:<rssi>,<ber>,其中rssi为查询接受信号
                                强度,值在0~31之间,值越大表示强度越强,若为99,则说明未知或不可检测;ber为信道
                                位错误率,值在0~7,若为99,则说明未知或不可检测
        *AT指令:“AT+CSQ\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heckCSQ(void)
{
        char *buf;

        int timeout=0;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CSQ\r",7);        //检查信号强度
                Gprs_Delayms(100);
                if(gReceiveFlag == 1)
        {
                    if(strstr(gReceiveBuffer,"+CSQ: 99,99")==0)
                    {
                                //说明检查的不是99,99,有信号,退出
                                buf =strstr(gReceiveBuffer,"+CSQ:");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Signal: ",8);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unsigned char*)&buf[6],2);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r\n",2);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timeout>=10)
         {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heckCREG(void)
          *函数描述:检查模块当前的网络注册状态,只有当回显值为0,1或0,5时,才表示网络注册成功
        *AT指令:"AT+CREG?\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heckCREG(void)
{
    int timeout;  // 超时次数变量;
        timeout = 0;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CREG?\r",9);
                // 通过串口发送AT+CREG?回车,查询模块的当前网络注册状态
                Gprs_Delayms(100);
                if(gReceiveFlag == 1)
        {

                        if(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CREG: 0,1")>0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CREG: 0,5")>0)//||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OK")>0)
                    {
                                // 如果返回值为+CREG: 0,1或+CREG: 0,5,则网络注册成功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网络注册失败!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SetStack(void)
          *函数描述:设置
        *AT指令:"AT+CREG?\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SetStack(void)
{
    int timeout;  // 超时次数变量;
        timeout = 0;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_XISP=0\r",10); //使用内部协议栈
                // 通过串口发送AT+CREG?回车,查询模块的当前网络注册状态
                Gprs_Delayms(100);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OK")>0 )
                    {
                                // 如果返回值为+CREG: 0,1或+CREG: 0,5,则网络注册成功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网络注册失败!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heckPPPLink(void)
          *函数描述:建立PPP链接,
        *AT指令:”AT+XIIC=1\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注:1.在建立PPP链路之前,先要使用AT+CGDCONT设定APN等参数
                 2.设置AT+CGDCONT之前要先设置AT+XISP=0,即选择内部协议栈
                 3.在使用AT+XIIC=1建立PPP连接之前,先要确保模块已经注册上网络。可使用
                   AT+CREG?来判断,如果返回+CREG:0,1或+CREG:0,5,都表明已注册上网络。
****************************************************************************************/
bool Gprs_CreatePPPLink(void)
{
                int timeout;  // 超时次数变量;
                timeout = 0;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XIIC=1\r",10);        //要求建立PPP连接
                    Gprs_Delayms(100);                  // 延时10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OK")>0 )
                            {
                                        // 如返回OK 跳出循环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PPP建立失败!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heckPPPStatus(void)
          *函数描述:查询PPP链路状态
        *AT指令:"AT+XIIC=?\r"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heckPPPStatus(void)
{
    int value=0;  // 超时次数变量;
        char *pstr1,*pstr2;
        do
        {
                value++;
            Gprs_SendATCommand("AT+XIIC?\r",9);
                //发送AT+XIIC=?查询链路状态
            Gprs_Delayms(500);   // 延时50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XIIC:    1")>0 )
//                                if(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OK")>0)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XIIC:    1, *.*.*.*,则跳出循环,1前面有4个空格
                            //result_ok = true;
                                pstr1=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1,");
                                pstr2=strstr((char *)pstr1,"\r\n");
                                if((pstr2>pstr1)&&pstr1!=0) MyIPStrl=(pstr2-pstr1)-3;
                                else return false;
                                memcpy(MyIPStr,pstr1+3,MyIPStrl);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PPP Link OK\r\n",13);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IP: ",4);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unsigned char*)MyIPStr,MyIPStrl);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r\n",2);
                                break;
                    }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
        }while(value<5);
        if( value>=5 )
        {
                // 报错;说明PPP建立失败!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bool Search_IP(void)
{
        char buffer[50];
        unsigned char i,len;
        char *pstr1,*pstr2;
        int value=0;  // 超时次数变量;
        sprintf(buffer,"AT+DNS=");
        buffer[7]=0x22;
        for(i=8;i<sysconfig.gprs_station.lDomainName+8;i++) buffer[i]=sysconfig.gprs_station.DomainName[i-8];
        buffer[i]=0x22;
        len=i+1;
        buffer[len]='\r';
        len++;
        Gprs_SendATCommand(buffer,len);//发送查询链路状态
        do
        {
                value++;

            Gprs_Delayms(1000);   // 延时500ms;
                if(gReceiveFlag == 1)
        {   pstr2=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DNS:OK");
                        pstr1=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DNS:");
                       if( (pstr2!=NULL)&&(pstr1!=NULL)&&(pstr2>pstr1) )
//                                if(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OK")>0)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XIIC:    1, *.*.*.*,则跳出循环,1前面有4个空格

                                DomainStrl=pstr2-pstr1;
                                DomainStrl-=7;
                                memcpy(DomainStr,pstr1+5,DomainStrl);
                                sprintf(&DomainStr[DomainStrl],",%d\r",sysconfig.gprs_station.Cport);
                                DomainStrl+=3;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gReceiveFlag = 0;
                        //        gReceiveBufferLen = 0;
                        //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
        }while(value<5);
        if( value>=5 )
        {        if(sysconfig.Tishi ==0)  UART0_snd("Get IP By Domain Name False.\r\n",30);
                Reset();// 报错;说明PPP建立失败!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reateTCPLink(unsigned char *linkStr,int size)
   *函数功能:建立TCP链接
   *AT指令:AT+TCPSETUP=<n>,<ip>,<port>
                           其中n为链路编号0和1;ip为目的IP地址,必须是形如XX.XX.XX.XX的输入;
                        port为目的端口号,必须是十进制的ASCII码
   *入口参数:所需发送的TCP指令 AT+TCPSETUP=<n>,<ip>,<port>,即包括所有信息的字符串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reateTCPLink(char *linkStr,int size)
{
    int timeout;  // 超时次数变量;
        if( size<=0 )
        return false;
        timeout = 0;
        Gprs_SendATCommand(linkStr,size);//发送AT指令建立TCP连接
        Gprs_Delayms(500);   // 延时500ms;
        do
        {
                timeout++;
                Gprs_Delayms(100);   // 延时1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TCPSETUP:0,OK")>0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TCPSETUP:0,OK,则跳出循环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TCP链接失败!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bool Gprs_CreateUDPLink(char *linkStr,int size)
{
    int timeout;  // 超时次数变量;
        if( size<=0 )
        return false;
        timeout = 0;
        Gprs_SendATCommand(linkStr,size);//发送AT指令建立TCP连接
        Gprs_Delayms(500);   // 延时500ms;
        do
        {
                timeout++;
                Gprs_Delayms(100);   // 延时1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UDPSETUP:1,OK")>0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UDPSETUP:1,OK,则跳出循环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UDP链接失败!
                return false;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CloseTCPLink(void)
          *函数描述:关闭TCP链路
        *AT指令:AT+TCPCLOSE=<n> 其中的n为链路号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CloseTCPLink(void)
{
        Gprs_SendATCommand("AT+TCPCLOSE=0\r",14);// 发送AT+TCPCLOSE=0回车
    Gprs_Delayms(300);
        return true;
}
bool Gprs_CloseUDPLink(void)
{
        Gprs_SendATCommand("AT+UDPCLOSE=0\r",14);// 发送AT+UDPCLOSE=0回车
    Gprs_Delayms(300);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TCP_SendData(void)
          *函数描述:发送TCP数据,这条命令发送完毕后,会接收到大于号">",这时候请延迟50ms~100ms,
                                然后发送数据
        *AT指令:AT+TCPSEND=<n>,<length> 其中n为链路编号 length为要发送的数据长度,以字节为单位
                 取值范围1~200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TCP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buf,int size)
{
        int timeout=0;
    char sendtemp[20];

        // 发送数据之前先使用AT+IPSTATUS查看可用 buffer的大小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IPSTATUS=0\r",14);//发送AT+IPSTATUS=0回车查询TCP链路状态
                Gprs_Delayms(300);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IPSTATUS:0,CONNECT,TCP")>0 )
                    {
                        //链路0建立连接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IPSTATUS:0,DISCONNECT")>0 )
                    {
                            // 报错;说明链路没有建立;
                                #ifdef DEBUG
                                UART0_snd("+IPSTATUS:0,DISCONNECT,TCP\r\n",28);
                                #endif
                                Reset();
                    }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TCP链接失败!
                return false;
        }

        // 如果TCP状态OK 则开始发送TCP指令;
        if(size<10)
        {
                sprintf(sendtemp,"AT+TCPSEND=0,%1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5);        //发送 AT+TCPSEND=0,size回车,发送size个字节;
        }
    if((size<100)&&(size>10))
    {
        sprintf(sendtemp,"AT+TCPSEND=0,%2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6);        //发送 AT+TCPSEND=0,size回车,发送size个字节;
    }
    else if((size>=100)&&(size<1000))
    {
        sprintf(sendtemp,"AT+TCPSEND=0,%3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7);        //发送 AT+TCPSEND=0,size回车,发送size个字节;
    }
        else if(size>=1000)
        {
           sprintf(sendtemp,"AT+TCPSEND=0,%4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8);
        }
        // 判断接收发送符:">"
        do
        {
                timeout++;
                Gprs_Delayms(150);   // 延时10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0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则跳出循环,表示可以发送数据了;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没有收到 >,不能发送数据!
                return false;
        }
        memcpy(gSendBuffer,databuf,size);
        // 开始发送数据;发送数据时,必须在数据包的末尾加上0x0d 作为结束符,但该结束符不算到数据长度里,
    gSendBuffer[size+1] = 0x0D;
        UART1_snd(gSendBuffer,size+1); //发送size个字节数据和回车;记住数据最后要加回车符;
        Gprs_Delayms(200);   // 延时10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TCPSEND:0,")>0 )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TCPSEND:0,50;表示发送成功;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true;
                }
                else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TCPSEND:Error")>0 )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TCPSEND:Error;在链路0 上发送50字节的数据,该链路尚未建立,发送失败。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else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TCPSEND:Buffer not enough")>0 )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TCPSEND:Buffer not enough;在链路0 上发送50字节的数据,内部buffer不足,发送失败。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根据情况加上相应的代码进行处理  ....
}
bool         Gprs_UDP_SendData(unsigned char *databuf,int size)
{
        int timeout=0;
    char sendtemp[20];

        // 发送数据之前先使用AT+IPSTATUS查看可用 buffer的大小
        do
        {
                timeout++;
                Gprs_SendATCommand("AT+IPSTATUS=1\r",14);//发送AT+IPSTATUS=0回车查询TCP链路状态
                Gprs_Delayms(300);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IPSTATUS:1,CONNECT,UDP")>0 )
                    {
                        //链路0建立连接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IPSTATUS:1,DISCONNECT")>0 )
                    {
                            // 报错;说明链路没有建立;
                                #ifdef DEBUG
                                UART0_snd("+IPSTATUS:1,DISCONNECT,UDP\r\n",28);
                                #endif
                                Reset();
                    }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TCP链接失败!
                return false;
        }

        // 如果TCP状态OK 则开始发送TCP指令;
        if(size<10)
        {
                sprintf(sendtemp,"AT+UDPSEND=1,%1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5);        //发送 AT+TCPSEND=0,size回车,发送size个字节;
        }
    if((size<100)&&(size>10))
    {
        sprintf(sendtemp,"AT+UDPSEND=1,%2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6);        //发送 AT+TCPSEND=0,size回车,发送size个字节;
    }
    else if((size>=100)&&(size<1000))
    {
        sprintf(sendtemp,"AT+UDPSEND=1,%3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7);        //发送 AT+TCPSEND=0,size回车,发送size个字节;
    }
        else if(size>=1000)
        {
           sprintf(sendtemp,"AT+UDPSEND=1,%4d\r",size);
                Gprs_SendATCommand(sendtemp,18);
        }
        // 判断接收发送符:">"
        do
        {
                timeout++;
                Gprs_Delayms(150);   // 延时10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0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则跳出循环,表示可以发送数据了;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break;
                        }
        }
        }while(timeout<10);
        if( timeout>=10 )
        {
                // 报错;说明没有收到 >,不能发送数据!
                return false;
        }
        memcpy(gSendBuffer,databuf,size);
        // 开始发送数据;发送数据时,必须在数据包的末尾加上0x0d 作为结束符,但该结束符不算到数据长度里,
    gSendBuffer[size+1] = 0x0D;
        UART1_snd(gSendBuffer,size+1); //发送size个字节数据和回车;记住数据最后要加回车符;
        Gprs_Delayms(200);   // 延时100ms;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UDPSEND:0,")>0 )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TCPSEND:0,50;表示发送成功;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true;
                }
                else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UDPSEND:Error")>0 )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TCPSEND:Error;在链路0 上发送50字节的数据,该链路尚未建立,发送失败。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else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UDPSEND:Buffer not enough")>0 )
                {
                        // 判断返回值 如果返回+TCPSEND:Buffer not enough;在链路0 上发送50字节的数据,内部buffer不足,发送失败。
            gReceiveFlag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
        return true;
        // 根据情况加上相应的代码进行处理  ....
}

/***************************************************************************************
          *函数名称:Gprs_TCP_ReceiveData(void)
          *函数描述:接收TCP数据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TCP_ReceiveData(void)
{
    unsigned long recvlen;
    unsigned char i;

    Gprs_Delayms(500);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TCPRECV:0")>0 )
                {// 如果返回+TCPRECV:0
                        // 解析后面的长度和数据;在这里加上代码;
            if(gReceiveBuffer[12] == 0x2C)
            {
                for(i=0;i<4;i++)
                {
                    if(gReceiveBuffer[13+i] == 0x2C) break;
                }
                if(i==4)
                {
                    goto rcverr;
                }
                                if(i==1)
                {
                    recvlen = (gReceiveBuffer[13]-0x30);
                    if(recvlen > GPRSBUFFERLEN)
                    {
                        goto rcverr;
                    }
                                AppDataGprsRcv((unsigned char *)&gReceiveBuffer[15], recvlen);
                }
                if(i==2)
                {
                    recvlen = (gReceiveBuffer[13]-0x30)*10+(gReceiveBuffer[14]-0x30);
                    if(recvlen > GPRSBUFFERLEN)
                    {
                        goto rcverr;
                    }
                                AppDataGprsRcv((unsigned char *)gReceiveBuffer+16, recvlen);
                }
                if(i==3)
                {
                    recvlen = (gReceiveBuffer[13]-0x30)*100+(gReceiveBuffer[14]-0x30)*10+(gReceiveBuffer[15]-0x30);
                    if(recvlen > GPRSBUFFERLEN)
                    {
                        goto rcverr;
                    }
                                AppDataGprsRcv((unsigned char *)gReceiveBuffer+17, recvlen);
                }
            }
            else
            {
rcverr: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true;
                }
    }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bool Gprs_UDP_ReceiveData(void)
{
    unsigned long recvlen;
    unsigned char i;

    Gprs_Delayms(500);
        if(gReceiveFlag == 1)
    {
                if( strstr((char *)gReceiveBuffer,"+UDPRECV:1")>0 )
                {// 如果返回+TCPRECV:0
                        // 解析后面的长度和数据;在这里加上代码;
            if(gReceiveBuffer[12] == 0x2C)
            {
                for(i=0;i<4;i++)
                {
                    if(gReceiveBuffer[13+i] == 0x2C) break;
                }
                if(i==4)
                {
                    goto rcverr;
                }
                                if(i==1)
                {
                    recvlen = (gReceiveBuffer[13]-0x30);
                    if(recvlen > GPRSBUFFERLEN)
                    {
                        goto rcverr;
                    }
                                AppDataGprsRcv((unsigned char *)&gReceiveBuffer[15], recvlen);
                }
                if(i==2)
                {
                    recvlen = (gReceiveBuffer[13]-0x30)*10+(gReceiveBuffer[14]-0x30);
                    if(recvlen > GPRSBUFFERLEN)
                    {
                        goto rcverr;
                    }
                                AppDataGprsRcv((unsigned char *)gReceiveBuffer+16, recvlen);
                }
                if(i==3)
                {
                    recvlen = (gReceiveBuffer[13]-0x30)*100+(gReceiveBuffer[14]-0x30)*10+(gReceiveBuffer[15]-0x30);
                    if(recvlen > GPRSBUFFERLEN)
                    {
                        goto rcverr;
                    }
                                AppDataGprsRcv((unsigned char *)gReceiveBuffer+17, recvlen);
                }
            }
            else
            {
rcverr: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true;
                }
    }
        gReceiveFlag = 0;
    gReceiveBufferLen = 0;
    memset(gReceiveBuffer,0,GPRSBUFFERLEN);
        return false;
}
/***************************************************************************************
          *函数名称:Gprs_SingleTCPLink(unsigned char iLinkNum,char *strServerIP,char *strPort)
          *函数描述:创建单TCP链路
        *AT指令:AT+TCPSETUP=<n>,<ip>,<port>
        *入口参数:无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SingleTCPLink(unsigned char iLinkNum,unsigned char *strServerIP,unsigned short strPort)
{
        unsigned int length;
    char buffer[50];
        memset(buffer,0x00,sizeof(buffer));
        sprintf(buffer,"AT+TCPSETUP=%d,%d.%d.%d.%d,%d\r",iLinkNum,
                                                     strServerIP[0],
                                                     strServerIP[1],
                                                     strServerIP[2],
                                                     strServerIP[3],
                                                     strPort);
        length = strlen((char *)buffer);
        if( !Gprs_CreateTCPLink(buffer,length) )
        {
                return false;// 建立TCP连接失败;
        }
        return true;
}
bool Gprs_SingleUDPLink(unsigned char iLinkNum,unsigned char *strServerIP,unsigned short strPort)
{
        unsigned int length;
    char buffer[50];
        memset(buffer,0x00,sizeof(buffer));
        sprintf(buffer,"AT+UDPSETUP=%d,%d.%d.%d.%d,%d\r",iLinkNum,
                                                     strServerIP[0],
                                                     strServerIP[1],
                                                     strServerIP[2],
                                                     strServerIP[3],
                                                     strPort);
        length = strlen((char *)buffer);
        if( !Gprs_CreateUDPLink(buffer,length) )
        {
                return false;// 建立TCP连接失败;
        }
        return true;
}
bool Gprs_DomainTCPLink(unsigned char iLinkNum)
{
        unsigned int length;
    char buffer[50];
        memset(buffer,0x00,sizeof(buffer));
        sprintf(buffer,"AT+TCPSETUP=%d,",iLinkNum);
        length = strlen((char *)buffer);
        sprintf(&buffer[length],DomainStr);
        length = strlen((char *)buffer);
        if( !Gprs_CreateTCPLink(buffer,length) )
        {
                return false;// 建立TCP连接失败;
        }
        return true;
}
bool Gprs_DomainUDPLink(unsigned char iLinkNum)
{
        unsigned int length;
    char buffer[50];
        memset(buffer,0x00,sizeof(buffer));
        sprintf(buffer,"AT+UDPSETUP=%d,",iLinkNum);
        length = strlen((char *)buffer);
        sprintf(&buffer[length],DomainStr);
        length = strlen((char *)buffer);
        if( !Gprs_CreateUDPLink(buffer,length) )
        {
                return false;// 建立TCP连接失败;
        }
        return true;
}

/***************************************************************************************
          *函数名称:Gprs_SendATCommand(char *strCmd,unsigned long len)
          *函数描述:发送AT指令函数
        *入口参数:发送字符串,及长度
        *出口参数:返回一个bool值
****************************************************************************************/
bool Gprs_SendATCommand(char *strCmd,unsigned long len)
{
        if(len<=0)
        return false;

           UART1_snd((unsigned char*)strCmd,len);
        return true;
}

///***************************************************************************************
//          *函数名称:Gprs_ReceiveFromUart(char *data,unsigned long len)
//          *函数描述:从串口中接收数据
//        *入口参数:接收到的字符串及长度
//        *出口参数:无
// ****************************************************************************************/
//void Gprs_ReceiveFromUart(char *data,unsigned long len)
//{
//        unsigned char i;
//                unsigned long buflen;
//                if(gReceiveFlag==0)
//                {
//                        memset(gReceiveBuffer ,0x00,sizeof(gReceiveBuffer));
//                        memcpy(gReceiveBuffer,data,len);
//                        gReceiveBufferLen = len;
//                        gReceiveFlag= 1;
//                }
//                else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