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C语言定义全局变量count为什么编译就过不了?怎么解决呢

楼主(2018-10-06):
定义全局变量count为什么编译就过不了了?怎么解决呢
错误提示
Build target 'Target 1'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IME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NIT_TIME?MAIN
*** WARNING L1: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SYMBOL:  COUNT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UNT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1D7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UNT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1DFH
*** WARNING L2: REFERENCE MADE TO UNRESOLVED EXTERNAL
    SYMBOL:  COUNT
    MODULE:  .\Objects\main.obj (MAIN)
    ADDRESS: 0257H
Program Size: data=16.0 xdata=0 code=601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源代码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ate P0
sbit DSIO=P2^0;
sbit RST=P2^4;
sbit SCLK=P2^1;
sbit RS = P1^0;
sbit RW = P1^1;
sbit EN = P2^5;
//---DS1302写入和读取时分秒的地址命令---//
//---秒分时日月周年 最低位读写位;-------//
uchar code READ_RTC_ADDR[7] = {0x81, 0x83, 0x85, 0x87, 0x89, 0x8b, 0x8d};
uchar code WRITE_RTC_ADDR[7] = {0x80, 0x82, 0x84, 0x86, 0x88, 0x8a, 0x8c};
//---DS1302时钟初始化2013年1月1日星期二12点00分00秒。---//
//---存储顺序是秒分时日月周年,存储格式是用BCD码---//
uchar TIME[7] = {0, 0, 0x12, 0x01, 0x01, 0x02, 0x13};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void Ds1302Init();
void Ds1302ReadTime();
extern uchar count;
void Ds1302Write(uchar addr, uchar dat)   //向DS1302命令
{
uchar n;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 //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 (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for (n=0; n<8; n++)//写入8位数据
{
  DSIO = dat & 0x01;
  dat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
  _nop_();
}

RST = 0;//传送数据结束
_nop_();
}
uchar Ds1302Read(uchar addr)  //读取一个地址的数据
{
uchar n,dat,dat1;
RST = 0;
_nop_();
SCLK = 0;//先将SCLK置低电平。
_nop_();
RST = 1;//然后将RST(CE)置高电平。
_nop_();
for(n=0; n<8; n++)//开始传送八位地址命令
{
  DSIO = addr & 0x01;//数据从低位开始传送
  addr >>= 1;
  SCLK = 1;//数据在上升沿时,DS1302读取数据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_nop_();
for(n=0; n<8; n++)//读取8位数据
{
  dat1 = DSIO;//从最低位开始接收
  dat = (dat>>1) | (dat1<<7);
  SCLK = 1;
  _nop_();
  SCLK = 0;//DS1302下降沿时,放置数据
  _nop_();
}
RST = 0;
_nop_();
return dat;
}
void Ds1302Init()
{
uchar n;
Ds1302Write(0x8E,0X00);   //禁止写保护,就是关闭写保护功能
for (n=0; n<7; n++)//写入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Ds1302Write(WRITE_RTC_ADDR[n],TIME[n]);
}
Ds1302Write(0x8E,0x80);   //打开写保护功能
}
void Ds1302ReadTime()   //读取时钟信息
{
uchar n;
for (n=0; n<7; n++)//读取7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分秒时日月周年
{
  TIME[n] = Ds1302Read(READ_RTC_ADDR[n]);
}
}
void delay(uint xms) //延迟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com(uchar command) //1602写命令
{
RS=0;
RW=0;
Date=command;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dat(uchar date)  //1602写数据
{
RS=1;
RW=0;
Date=date;
delay(5);
EN=1;
delay(5);
EN=0;
}
void LCD_Init()       //1602初始化
{
com(0x38);        //LCD设置
delay(5);
com(0x01);        //清屏
com(0x06);        //写入新数据后光标后移一位,整屏不移动
com(0x0c);        //显示光标,光标不显示
}
void LcdDisplay()
{
com(0x80+0X40);
dat('0'+TIME[2]/16);    //时
dat('0'+(TIME[2]&0x0f));
dat('-');
dat('0'+TIME[1]/16);    //分
dat('0'+(TIME[1]&0x0f));
dat('-');
dat('0'+TIME[0]/16);    //秒
dat('0'+(TIME[0]&0x0f));
com(0x80);
dat('2');
dat('0');
dat('0'+TIME[6]/16);   //年
dat('0'+(TIME[6]&0x0f));
dat('-');
dat('0'+TIME[4]/16);   //月
dat('0'+(TIME[4]&0x0f));
dat('-');
dat('0'+TIME[3]/16);   //日
dat('0'+(TIME[3]&0x0f));
com(0x8D);
dat('0'+(TIME[5]&0x07)); //星期
}
void Init_time()
{
TMOD = 0x01;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void main()
{
count = 0;
LCD_Init();
Ds1302Init();
while(1)
{
  if(count>=20)
  {
   Ds1302ReadTime();
   LcdDisplay();
  }
}
}
void time()interrupt 1
{
TH0 = (65536-50000)/256;
TL0 = (65536-50000)%256;
count++;
}

网友A:
两个问题,
    1、数组TIME[] 与定时器中断函数名 time() 重复定义报错,按理说C语言允许字母大小写区别,但是这里确实是报错了,把函数名改成 timer()后,错误消失。
    2、全局变量 count 前面加了 extern,成了外部变量,在别的模块定义,现在这个是单模块, count 编译程序无法定位,所以报错,去掉前面的 extern,  错误消失,编译通过了。

网友B:
还有一个小问题: Init_time()没有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问题,
    1、数组TIME[] 与定时器中断函数名 time() 重复定义报错,按理说C语言允许字母大小写区别 ...

好的,谢谢,问题解决了,可是为什么你说的两种方法随意改变其中一个就可以了呢
按理说两种方法不相干啊

网友A:
我是最新版的keil,C51V5.59版,改变其中一个还是不行的

compiling test.c...
linking...
*** ERROR L104: MULTIPLE PUBLIC DEFINITIONS
    SYMBOL:  TIME
    MODULE:  .\Objects\test.obj (TEST)
*** WARNING L16: UNCALLED SEGMENT, IGNORED FOR OVERLAY PROCESS
    SEGMENT: ?PR?INIT_TIME?TEST
Program Size: data=17.0 xdata=0 code=659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最新版的keil,C51V5.59版,改变其中一个还是不行的

compiling test.c...

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