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网上下载的Altium Designer 3D库怎样使用?

楼主(2018-10-06):
从网上下载的3D库,怎样使用?零件库分2D和3D。2D库分为pcb.lib库   sch.lib库  仿真模型库。下载的3D库,怎么和已有的sch.lib库和pcb.lib库合并使用?

Altium Designer系统自带的集成库,是否同时包含了sch.lib   pcb.lib   3d库?
从网上下载的3D库,里面是否包含了sch.lib   pcb.lib   3d模型?

网友A:
从网上下载的3D库和2D库一样用,无非它可以3D显示,Altium Designer系统自带的集成库,同时包含了sch.lib   pcb.lib 但不包括3d库。从网上下载的3D库,里面包含了sch.lib   pcb.lib   3d模型。

网友B:
从网上下载3D库或者自己做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网上下载的3D库和2D库一样用,无非它可以3D显示,Altium Designer系统自带的集成库,同时包含了sch.lib   ...

3D库的文件后缀是什么?怎样加载3D库,成为可用库?

网友C:
我以前出下过相应的3D库。可以很好的显示板子效果。但有一个问题是,封装库变得很臃肿,加载很慢。后来直接不用3D库了。

网友D:
在AD的库里面,导入试试看看,应该可以的,实在不行的恶化,多百度逛论坛,可能会有你要的答案

网友E:
你在用的时候点击库,然后点击搜索,然后找到你下载的库文件添加进来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F:
从网上下载3d库然后再去导入即可。

网友G:
打开一个已经建好的集成库工程,直接在PCB封装中倒入3D模型便可已建立3D封装库。  下面以一个DIP20的芯片的3D封装讲解制作3D库的过程。  (直接讲3D模型导入,集成库建立自己查资料,网上很多)

网友H:
从网上下载,导入直接可以用啊,别那么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