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我自己做的ds18b20温度检测(LED数码管显示0)希望大佬帮忙看看

楼主(2018-10-06):
我的ds18b20检测不出来,但我用买的板子可以用的,我把程序按照我的pcb改了下,但不能检测温度,他显示的是四个LED全为0,第二个加了个点,用手捏住ds18b20 温度没变化,应该是b20的配置出问题了,导致温度的返回值为0 了,但我改了好久都没弄明白,希望哪位大佬帮忙看看,指点指点,,谢谢,下面是我的程序和原理图(原理图太大就只有截个图了)里边的下面两个4排针(两个AH)是数码管,用排针代替

网友A:
既然买的板子能用说明程序没错,那你检查一下Ds18B20的电源脚和中间单总线那个脚上一定要并联个10k的电阻这样它才有作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买的板子能用说明程序没错,那你检查一下Ds18B20的电源脚和中间单总线那个脚上一定要并联个10k的电阻这 ...

我买的板子就没有加电阻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内定义的端口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DSPORT=P3^7;

我改了I/O口啊,我改的DSPORT为P1^1引脚

网友C:
文件不全

楼主:
全啊,就是程序,pcb截图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既然买的板子能用说明程序没错,那你检查一下Ds18B20的电源脚和中间单总线那个脚上一定要并联个10k的电阻这 ...

你好,我加了个10k的电阻并在ds18b20的i/o口还是不能读入温度,数码管显示全为0(应该就是因为b20没有读入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