阻容降压中的电容容量如何计算选择?蒙了?

楼主(2018-10-06):
我说降压电容依据负载电流来选取,领导说不是这么计算的,那阻容降压中的安规电容到底应该怎么计算选取!!!???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你领导说的是错的

网友B:
220V交流电阻容降压安规电容C(uf)=14.476I(A)

楼主:
引用 网友B:
220V交流电阻容降压安规电容C(uf)=14.476I(A)

谢谢,请问这个电流,是哪个负载电流,是用电器,还是产品内部线路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对的,你领导说的是错的

领导说我,负载电流变了,那安规电容难道也跟着变吗!!!不知道我哪里不懂,还是没表达清楚,求教,你是怎么选取的,根据什么条件和公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领导说我,负载电流变了,那安规电容难道也跟着变吗!!!不知道我哪里不懂,还是没表达清楚,求教,你是 ...

你们这个领导是纯外行。电容降压式电源的输出电流是按负载电路的最大电流加5-10%计算电容量的,当负载电流发生变化时是由稳压二极管消纳多余电流,从而稳定电源的输出电压。这个特性也限制了这种电源只适用于小功率用电器。下图是某款电器的电源,可以输出30mA/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