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控制Arduinol led灯亮灭的程序,想加一个红外感应功能

楼主(2018-10-06):
会编Arduino的请看看
上面是手机通过esp8266控制Arduinol  led灯亮灭的程序,想在这个基础上加一个红外感应的,人靠近,灯亮,人离开,灯灭,请问应该怎么加,试了好几种方法,都不行。
int LED = 9;
int Sensor = 7;
char ch[10];
void setup()
{
  pinMode(LED,OUTPUT);
  pinMode(Sensor,INPUT);

  Serial.begin(115200);
}
void loop()
{
  if(Serial.available())
  {
  for(int i=0;i<9;i++)
  {
    ch[i]=char(Serial.read());
    delay(1);
  }
  if(strncmp(ch,"1",1)==0)
  {
    digitalWrite(LED,HIGH);
  Serial.println("1");
  }
else if(strncmp(ch,"2",1)==0)
{
  digitalWrite(LED,LOW);
  Serial.println("2");
  }
  }

网友A:
先要找一个红外感应模块,将人靠近与人离开的状态输入单片机,单片机将人靠近与人离开的状态通知手机,
手机再通过esp8266控制灯亮与灯灭。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要控制同一个LED吗?

是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增加一个红外感应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