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单片机驱动器驱动步进电机的问题,转动很慢而且发热

楼主(2018-10-06):
现在做了一个装置,使用89c52单片机产生pwm脉冲给步进电机驱动器,然后驱动步进电机转动。现在出现两个问题,第一:电机转动很慢,而且起热。有震动,2-3秒转动一个齿。第二电机应该按照程序反转,电机却没有倒转。想请教大家是不是程序的频率太低(程序产生的频率是1khz)(怎么调整频率)。还是线路有问题。先上代码吧。

然后是线路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R=P1^0;        //红色指示灯
sbit LED_G=P1^2;        //绿色指示灯
sbit LED_B=P1^1;        //蓝色指示灯
sbit key_D=P3^6;        //前进按钮
sbit key_R=P3^7;        //后退按钮,目前不用
sbit PUL=P2^0;          //脉冲口,连步进电机驱动器
sbit DIR=P2^1;          //方向口,连步进电机驱动器
uchar time;
uchar count;
uchar temp;
uint t=0;
void Delay200us();
void Delay10ms();
void key_scan();       //按键程序
void main()
{
  P1=0xff;
  P2=0x00;
  TMOD= 0x01;
  TH0 = (65536-500)/256;
  TL0 = (65536-500)%256;
  EA=1;
  ET0=1;
  while(1)
  {
     key_scan();
  }
  }
//***********************************************************//
void Delay2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89;
        while (--i);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key_scan()
  {
     if(key_D==0)
     {
        Delay10ms();

        if(key_D==0)
        {
           t++;
           if(t>=4)
           {
             t=0;
           }
           switch(t)
           {
             case 1:TR0=0;LED_R=0;LED_G=1;LED_B=1;Delay200us();DIR=1;temp=100;TR0=1;break;//ǰ½ø1002½
             case 2:TR0=0;LED_R=1;LED_G=0;LED_B=1;Delay200us();DIR=1;temp=200;TR0=1;break;//¼ìDøÇ°Æú2002½
             case 3:TR0=0;LED_R=1;LED_G=1;LED_B=0;Delay200us();DIR=0;temp=300;TR0=1;break;//oóíË3002½¡£
             default:break;
            }
         }
         while(!key_D);

        }
}

void Timer0Ini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65536-500)/256;
   TL0 = (65536-500)%256;
   time++;
   if(time>=100)
      {
         time=0;
         count++;
         if(count>=temp)
            {
               TR0=0;
               count=0;
               LED_R=1;
               LED_G=1;
               LED_B=1;
               PUL=0;
             }
      }
      if(time<=50)
         {
            PUL=0;
         }
      else
        {
           PUL=1;
        }

   }

楼主:
刚刚发的程序注释变成乱码了,再传一边。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R=P1^0;        //红色指示灯
sbit LED_G=P1^2;        //绿色指示灯
sbit LED_B=P1^1;        //蓝色指示灯
sbit key_D=P3^6;        //前进按钮
sbit key_R=P3^7;        //后退按钮,目前不用
sbit PUL=P2^0;          //脉冲口,连步进电机驱动器
sbit DIR=P2^1;          //方向口,连步进电机驱动器
uchar time;
uchar count;
uchar temp;
uint t=0;
void Delay200us();
void Delay10ms();
void key_scan();       //按键程序
void main()
{
  P1=0xff;
  P2=0x00;
  TMOD= 0x01;

网友A:
1000Hz是频率太高了不是太低了

楼主:
今天试验了一下频率太低了。我把频率提高到4kHZ,步进电机驱动正常。

楼主:
试验了一下高频率4kHZ,驱动器可以正常工作。但是当给驱动器反向信号时,驱动器仍然正转。在原理图上模拟无问题。始终都是低电平。最后用单片机控制5V继电器进行高低电平的切换。(原来用三极管S8050)。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LED_R=P1^0;        //红色指示灯
sbit LED_G=P1^2;        //绿色指示灯
sbit LED_B=P1^1;        //蓝色指示灯
sbit key_D=P3^6;        //前进按钮
sbit key_R=P3^7;        //后退按钮,目前不用
sbit PUL=P2^0;          //脉冲口,连步进电机驱动器
sbit DIR=P0^0;          //方向口,连步进电机驱动器
uchar time;
uint count;
uint temp;
uint t=0;
void Delay200us();
void Delay10ms();
void key_scan();       //按键程序
void main()
{
  P1=0xff;

        TMOD &= 0xF0;

  TH0 = 0xFF;
  TL0 = 0X8D;                       //0xF7
  EA=1;
  ET0=1;
  while(1)
  {
     key_scan();
  }
  }
//***********************************************************//
void Delay200u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_nop_();
        i = 89;
        while (--i);
}
//***************************************************************//
void Delay1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i = 18;
        j = 235;
        do
        {
                while (--j);
        } while (--i);
}

//*****当前进按钮按下一次,步进电机向前走100步,100走完停止,当按第二次继续向前走200步,走完停止。当按第三次,后退300步******//
  void key_scan()
  {
     if(key_D==0)
     {
        Delay10ms();

        if(key_D==0)
        {
           t++;
           if(t>=4)
           {
             t=0;
           }
           switch(t)
           {
             case 1:DIR=0;TR0=0;LED_R=0;LED_G=1;LED_B=1;Delay200us();temp=10000;TR0=1;break;//前进100步
             case 2:DIR=0;TR0=0;LED_R=1;LED_G=0;LED_B=1;Delay200us();temp=20000;TR0=1;break;//继续前期200步
             case 3:DIR=1;TR0=0;LED_R=1;LED_G=1;LED_B=0;Delay200us();temp=30000;TR0=1;break;//后退300步。
             default:break;
            }
         }
         while(!key_D);

        }
}

//*********************定时器0*******************************//
void Timer0Init(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 = 0xFF;
   TL0 = 0x8D;         //100,,0xF7
   time++;
   if(time>=100)
      {
         time=0;
         count++;
         if(count>=temp)
            {
               TR0=0;
               count=0;
               LED_R=1;
               LED_G=1;
               LED_B=1;
               PUL=0;
             }
      }
      if(time<=10)
         {
            PUL=0;
         }
      else
        {
           PUL=1;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