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单片机开发板上怎么用无源蜂鸣器做一个温度报警器(DS18b20),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8-10-06):
在开发版上怎么用无源蜂鸣器做一个温度报警器(DS18b20),程序怎么写?

网友A:
先在网上找DS18b20测温程序,能测温度后,再根据给定温度判断,必要时驱动蜂鸣器发声报警。

网友B:
在本坛里面找到报警的例程借鉴别人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1、用的什么开发板?
2、原理图发一下

普中科技的HC6800-ES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
1、用的什么开发板?
2、原理图发一下

就是超过某一温度就触发警告声

网友D:
郭天祥的51单片机上就有测温的程序!你自己再加个超过一定郭天祥的引脚可能与你的板子的引脚不大相同,你改改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本坛里面找到报警的例程借鉴别人的代码,

我找到的都是有源蜂鸣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