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懂太阳能发电的没,看看这样可行吗

楼主:
有懂太阳能发电的没,看看这样可行吗?

网友A(2018-10-06):
结构基本正确,确保你的控制器输出电压和锂电的充电电压相符

网友B:
可以这样应用,最好把每个电池组通过平衡控制器分配一下输出带载电流。充电的时候最好也要通过平衡充控制器向每个电池充电,不能并在一起那样充。

网友C:
你可以试试就知道可行不可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应用,最好把每个电池组通过平衡控制器分配一下输出带载电流。充电的时候最好也要通过平衡充控制器 ...

他这个电池组应该是包含平衡充电以及放电保护电路了,基本结构也就是这样的

网友E:
最好把每个电池组通过平衡控制器分配一下输出带载电流

网友F:
我是想知道,电池用什么类型的电池好。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是想知道,电池用什么类型的电池好。

铅酸电池性价比高

网友H:
锂电池不好吗?

网友I:
成本太高,并网发电实惠

网友J:
电池类型应该仔细选择

网友K:
结构基本正确,电路有待优化

网友L(2019-07-27):
谢谢大家了,最后的方案采取串联成48v弄得,锂电池没分阻,组成48v的将就着用,上边那个方案也是可行的,12v24A的电池组每一组都带充放保护的3串保护板,后来听说电压低了对线材的要求高,所以改48V加逆变器

网友M:
框架可以,细节不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