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器故障显示与排除及复位

楼主(2018-10-06):
ABB变频器故障显示与排除及复位

传动单元检测到异常事件,使用下列方式进行显示:

1:传动单元柜体上的绿色或者红色LED指示灯。
2:控制盘上的LED指示灯(如果装有控制盘)。
3:控制盘显示屏(如果装有控制盘)。
4:故障字和报警字。

显示形式取决于事件的严重程度。用户可以定义事件的严重程度,使传动根据事件的严重程度做出不同的反应:

1:忽略该事件信息。
2:报告报警信息。
3:报告故障信息。

红灯亮——故障

传动监测到一个严重的问题或者故障之后,可能会作出下列反应:

1:点亮传动单元上的红色LED指示灯(LED亮或者闪烁)。
2:在故障字参数(0305到0307)里设置对应位。
3:控制盘显示故障代码。
4:电机停止(如果正在运行)。

控制盘上的故障代码显示时暂时的,按下列任何一键可清除故障信息:MENU(菜单)、ENTER(进入)、UP(上)或者DOWN(下)。如果故障依然存在,故障信息会在几秒钟后再次出现。

绿灯闪烁——报警

不太严重的错误,称为报警,诊断显示是建议性的。出现不太严重的错误,传动单元通常用下列方式报告发现异常:

1:传动单元上绿LED指示灯闪烁(不适用于来自控制盘操作错误引起的报警)。
2:报警字参数(0308或0309)的相应位。
3: 利用控制盘查看报警代码和信息。

几秒钟后报警信号会从控制盘上消失。但是只要报警情况存在,报警信息将周期性的返回到控制盘上。
故障复位

ABB变频器ACS510系列可以对某些故障自动进行复位。参看参数组31:自动复位。

警告:如果来自外部的起动信号处于激活状态,故障复位后ACS510可能会立即引起起动。

闪烁的红色LED

要复位由闪烁的红色LED指示的传动故障:
断电5分钟

红色LED

要复位由红色LED指示的传动故障(亮,不闪烁),排除故障并按如下之一的步骤完成复位:
来自控制盘:按RESET(复位)键。
断电5分钟。

根据1604故障复位选择的值,下列情况也能用于复位变频器:
数字输入。
串行通讯。

当故障消除后,电机可能会起动。

故障历史

为便于查看,最近发生的三个故障代码被存储进入参数0401、0412和0413。对于最近发生的故障代码,变频器存储器附加信息到参数0402---0411中,为便于解决问题提供帮助。
例如:参数0404在故障时刻存储电机速度。

为了清除故障历史(所有参数组04,故障历史参数):
1:参数模式里,使用控制盘,选择参数0401.
2:按下EDIT(编辑)键(或者基本型控制上按下ENTER(进入))。
3:同时按下UP(上)和DOWN(下)键。
4:按下SAVE(保存)键。

报警校正

报警校正步骤如下:
1:决定报警是否需要任何校正行为(并不是总要求需要又校正行为)。
2:使用报警列表找到问题的原因。

网友A:
大神好厉害。新手上路来学习的。

网友B(2019-09-06):
显示FOO12是什么意思?

网友C(2020-08-13):
如何清楚故障历史记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