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蓝牙控制小车程序

楼主(2018-10-06):
51单片机蓝牙控制小车程序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IN1=P1^0;
sbit IN2=P1^1;
sbit IN3=P1^2;
sbit IN4=P1^3;

sbit PWM_L=P2^6;
sbit PWM_R=P2^7;

#define CAR_SPEED_MAX 10

#define up       'A'
#define down     'B'
#define left     'C'
#define right    'D'
#define stop     'E'
#define ALL                 'F'
#define speed5         '2'
#define speed10         '8'

#define L_go            IN1=0;IN2=1 //左轮前进
#define L_back          IN1=1;IN2=0 //左轮后退
#define L_stop          IN1=0;IN2=0 //左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R_go            IN3=0;IN4=1 //右轮前进
#define R_back          IN3=1;IN4=0 //右轮后退
#define R_stop          IN3=0;IN4=0 //右轮停止,两个输出1也可以

#define car_go               L_go;R_go                  //小车前进
#define car_back             L_back;R_back              //小车后退
#define car_left             R_go;L_stop                //小车左转弯
#define car_right            L_go;R_stop                //小车右转弯
#define car_stop             L_stop;R_stop              //小车停车
#define car_left_360         R_go;L_back                //小车向左360度转,是大转弯
#define car_right_360        L_go;R_back                //小车向右360度转,是大转弯

u8 HighRH = 0;
u8 HighRL = 0;
u8 LowRH = 0;
u8 LowRL = 0;

bit  flag_REC=0;
bit  flag=0;
u8   i=0;
u8   dat=0;
u8   buff[5]=0; //接收缓冲字节

/*******************************************************************************
* 函数名         :UsartInit()
* 函数功能                   :设置串口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UsartInit()
{
        SCON=0X50;                        //设置为工作方式1
        TMOD=0X20;                        //设置计数器工作方式2
        PCON=0X00;                        //波特率加倍
        TH1=0XFd;                                //计数器初始值设置,注意波特率是9600的
        TL1=0XFd;
        ES=1;                                                //打开接收中断
        EA=1;                                                //打开总中断
        TR1=1;                                        //打开计数器
}

void ConfigPWM(unsigned int fr, unsigned char dc)
{
        unsigned long tmp;
        unsigned int high, low;

        tmp = 11059200/12/fr;
        high = (tmp*dc)/100;
        low = tmp - high;
        high = 65536 - high + 12;
        low = 65536 - low + 12;
        HighRH = (unsigned char)(high >>8);
        HighRL = (unsigned char)high;
        LowRH = (unsigned char)(low >> 8);
        LowRL = (unsigned char)low;
        TMOD &= 0xF0;
        TMOD |= 0x01;
        TH0 = HighRH;
        TL0 = HighRL;
        ET0 = 1;
        TR0 = 1;
        PWM_L = 1;
        PWM_R = 1;
        EA = 1;
}

void ControlCar()
{
             if(flag_REC==1)                                    //
           {

                flag_REC=0;
                if(buff[0]=='O'&&buff[1]=='N')        //第一个字节为O,第二个字节为N,第三个字节为控制码
                switch(buff[2])
             {
                      case up:                                                        // 前进
                             car_go;
                             break;
                      case down:                                                // 后退
                             car_back;
                             break;
                      case left:                                                // 左转
                             car_left;
                             break;
                      case right:                                                // 右转
                             car_right;
                             break;
                      case stop:                                                // 停止
                             car_stop;
                             break;
                          case speed5:
                         ConfigPWM(100,30);
                             break;
                           case speed10:
                               ConfigPWM(100,60);
                             break;
                          case ALL:                                                // 停止
                             car_stop;
                             break;
             }

         }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UsartInit();  //        串口初始化
        ConfigPWM(100,40);
        while(1)
        {
                ControlCar();
        }
}

void InterruptTimer0() interrupt 1
{
    if (PWM_L == 1&&PWM_R == 1)  //当前输出为高电平时,装载低电平值并输出低电平
    {
        TH0 = LowRH;
        TL0 = LowRL;
        PWM_L  = 0;
                PWM_R  = 0;
    }
    else              //当前输出为低电平时,装载高电平值并输出高电平
    {
        TH0 = HighRH;
        TL0 = HighRL;
        PWM_L  = 1;
                PWM_R  = 1;
    }
}

/*******************************************************************************
* 函数名         : Usart() interrupt 4
* 函数功能                  : 串口通信中断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sint() interrupt 4          //中断接收3个字节
{

    if(RI)                         //是否接收中断
    {
       RI=0;
       dat=SBUF;
       if(dat=='O'&&(i==0)) //接收数据第一帧
         {
            buff[i]=dat;
            flag=1;        //开始接收数据
         }
       else
      if(flag==1)
      {
       i++;
       buff[i]=dat;
       if(i>=2)
       {
              i=0;
                  flag=0;
                  flag_REC=1;
           }  // 停止接收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