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顶盒刷机教程与相关软件下载

楼主(2018-10-07):
1.基本接线方法
2.芯片对应的刷机工具软件:
  1).海尔芯片2023或2023E使用(ABS_Flasher_V1.6)。
  2).华亚HTV903芯片(备份使用serial_dump,升级使用serial_app)。
  3).国芯GX3001使用(GxDownloaderIII V2.004)。
  4).M3330使用(Upgrade.exe)。
3.刷机指导
海尔(Hi2023,Hi2023E),华亚HTV903(F),国芯(GX3001,GX6121 等),阿里(ALi M3330E)
所需硬件:万用电表,刷机小板。
万用电表:用于判断各类接收机升级数据接口RX ,TX,GND以及各引脚功能。
刷机小板:该板连接机顶盒最终是3根线:公共地线(GND),读数据(RX),发数据(TX)。
数据接口:
公共地线:就是和接天线的头子直通的那根针就是公共地线,用万用表的蜂鸣器档就可以测出他们是通的,如下图打红箭头的天线头子到升级针脚的地就是通的,下图不代表所有机器。

其实公共地可以用眼睛看出来,卸小接收机电路板,看电路板背面,公共地针脚一般都和电路板上的大面积地焊接到一起的,如下图圆圈:最小那个圆圈就是公共地了。
这个公共地就接到小板的GND针脚上。
电源线:区分接收机电源线也有方法,有的接收机电路板上的电源线通常比较粗,可以和RX,TX的引线有着鲜明的对比,且是单独一根引向针脚的,如下图箭头处右起第二根:
找到了这根线,当然我们是不能用的,所以不管它了。此方法只是针对部分接收机。
第二种方法是用万用表电压档测,黑笔接第一个图天线头子处,红笔去测针脚,眼睛读测得的结果,有的接收机电压比较高,已经超过了5V,所以一下就知道不能用它了。如果有好几根线电压都在3.3V或者5V左右,那么就要近一步区分了。
数据线:两个引脚一定是靠在一起并排到主芯片的,且引线粗细一样,例如下图红色框:

也可以用万用表测,大概电压在3.3V或者5V左右;如果是3.3V左右我们就要把小板的接口电压切换到3.3V的跳针那边;5V左右就要切换到5V跳针那边,总之要匹配好。如果没万用表就只有先用5V的接口电平试,不行再用3.3V的试。
至于没有标注是收(RX)还是发(TX)的电路板,只有接上小板到接收机的三根线试了。
芯片对应的刷机工具软件:
1.海尔芯片2023或2023E使用(ABS_Flasher_V1.6)。
2.华亚HTV903芯片(备份使用serial_dump,升级使用serial_app)。
3.国芯GX3001使用(GxDownloaderIII V2.004)。
4.M3330使用(Upgrade.exe)。
芯片判断:拆机直接看!最接近内存和flash的最大的集成电路为CPU(例如和Hi2023,Hi2023E,HTV903,GX3001)。其次一个大的为解码芯片(例如:1108,1121等等),非屏蔽高频头靠近天线的一个非常小的4面贴片集成电路为高频头芯片(例如:5812,2020),内存(不必要了解):怎么描述呢?看到过SDRAM内存条或者DDR1内存条的朋友一看就知道哦,长方形两面贴片(引脚在两个长边)相对CPU脚距比较宽。flash芯片:(国芯的刷机程序需要选择flash型号,其他的可不必关心)。绝大多数近期生产的山寨机都是使用两面贴片8脚flash,比较靠近CPU芯片,较其他8脚贴片的集成电路厚(例如4558运放),我想这种就是被称为串口数据的flash吧。还有一种flash(估计应该叫并口flash),较大,引脚较多,较薄,两面贴片,引脚在两个短边,和各类路由器的flash类似,我想这种就是较正规的早期产品,在海尔类芯片里面可以刷入2M程序。
刷机:无论使用何种刷机软件,强烈建议新手在刷机前备份原机数据。确保你找到得BIN与你的接收机芯片组完全对应,否则有可能刷成死机。
海尔芯片:Hi2023或Hi2023E
ABS_Flasher:我用的是ABS_Flasher_V1.6版本的,其他的估计差不多。由于山寨机多1M数据,所以使用前请修改配置文件:\cmd\2023E\config.ini 文件第一行:
全部,     00000000,   00100000
就是将终结数据地址由00200000改为00100000(本帖附件已经修改好)
步骤:
1:连接数据线(刷机小板至接收机)请拔掉USB,关掉接收机电源在操作。
2:打开ABS_Flasher_V1.6.exe,状态栏显示:等待从机连接。选择端口(我的是com3,由你的电脑决定)。选择芯片型号。再强调一下:芯片面积和厚度非常大的才是早期的2023,其他均为2023E,2023E一般和解码芯片一样大,2023则大很多而且厚,只在早期产品中存在2023,后期的全是2023E。下图为两种不同芯片,区分在于HI2023的下一排有无E.
3:打开接收机电源。正常情况下接收机面板无显示,无视频输出,ABS_Flasher_V1.6.exe状态栏显示”就绪”,ABS_Flasher_V1.6.exe的“烧写”和“读取”按钮变为可操作!如果连接不正常请检查数据线,端口选择,芯片选择或者接口电压是否匹配!一般没什么难的。
4:备份原机数据:按读取按钮即可,默认保存在bin文件夹下的flash.bin文件。备份完成后建议改名或转存,以免被下次备份时覆盖掉。
5:升级软件:按“打开”选择已准备好的软件,再按“烧写”等待进度条走完,状态栏显示“烧写成功”(具体记不得了,就这个意思),烧写成功后关闭接收机电源,拔去升级数据线。---试机---但愿OK了!
华亚HTV903(F)芯片
serial_dump:备份原机数据(Dump程序.exe)
步骤:
(1)连接数据线(刷机小板至接收机)请拔掉USB,关掉接收机电源在操作。
(2)打开serial_dump,选择端口,偏移:0,长度100000(2M的为200000)(一般都是1M,即100000),其他选项默认,选择文件保存位置并输入文件全名包括扩展名(例如:test.bin)。点“连接”

3)打开接收机电源,正常连接后,“连接”按钮变为不可操作,“断开”和“dump”按钮变为可操作(接收机无视频输出,无屏显)。如果不能连接请检查数据线和转换板或端口选择或者接口电平。一般也没什么问题。
(4)按“dump”等待文件输出结束。Dump的意思是读取。
serial_app:刷写数据(串口升级工具.exe)
(1)连接数据线
(2)打开serial_app,选择端口,勾选“压缩模式”,按“”选择准备好的升级bin文件,其他默认。按“开始”,等待弹出的DOS小窗口消失两秒钟后,执行第三步。
(3)打开接收机电源,等待进度条走完(接收机无视频输出,无屏显),并等待接收器自动重启到有屏显。关闭接收机电源,拔去数据线,---试机---!
升级文件:至于903的芯片组合我遇见的各型机都是一样的,在坛子里下载了一个别人的,均可用,而且可以自动搜索!密码不变。感谢那位提供bin文件的朋友(原文件名为:自考HTV903+AVL1108E+5812.bin)如果有其他组和的,也请共享共享。

国芯GX3001
升级工具软件:GxDownloaderIII V2.004
说实在的,这几个软件就这个最麻烦,我搞了将近半小时才会用,但该软件(可能是)使用注册表保存用户配置,下次启动时详细配置还在。
(1)连接数据线(请拔掉USB,关掉接收机电源在操作)
(2)打开GxDownloaderIII,选择端口(serial port),点端口后面的“>>”打开详细设置栏,
芯片型号:选择“GX3001”。晶振频率选择“4M”(有必要吗?3001还能以其他频率工作吗?为何厂家不内置?)。flash类型:“PPI-flash”为并口,“SPI-flash”为串口,一般板子上都是8脚的串行数据接口的flash,那就选择“SPI-flash”,flash型号就有点头疼了,我的是25L800还有其他什么的忘记了。下拉框里面没有啊?选个差不多的吧:“W25X80”,内存类型和容量默认“SDRAM”“64M”(那一块内存有64M吗?SDR内存条8芯片最大的我只见过256M的,除以8还有多少?不管他了,好用就行了)
Mode:工作模式“Download”为刷写数据,“Erase”为擦除数据(我没用过,怕变砖 ),“Dump”为备份数据。
Section:选择需要编辑的数据内容。“All”为全部,“Bootload”为启动加载项(估计这个刷错就会变砖),“Main code”为主代码(估计这个错了要瘫痪),“Logo”顾名思义是开机画面,“Common Data”通用数据(估计是操作程序),“Default UserDB”默认用户数据,“UserDB”用户数据,“SysDB”系统数据,“Key”搞的就是他了!!
File:选择备份的保存位置和文件全名(包括扩展名)或者准备好的升级文件位置。
按下面的大按钮,备份为“Dump”,刷写为“Download”

(3)打开接收机电源,接收机无视频输出,有些接收机面板会显示数字或字符,显示内容根据工作模式和编辑的数据内容而不同(仅了解一下,可不必管他),等待进度条完成,并有声音提示。关闭接收机,拔出数据线,---试机---OK了!
备份说明:Mode选择“Dump”,Section选择“All”(也可以将各单元数据分别备份)
升级说明:Mode选择“Download”,Section:至于Section选择就根据你的需要了,如果你找到的是一个完整的升级文件(1M或2M)那就选择“All”(全部),至少我目前升级的几台机没能找到可用的完整bin文件,而且高频型号不一样的结果就是没有信号(或只没有信号质量),我100%成功的刷法是仅升级“Key”,这个Key也是坛子里面找到的,那么Section就选择最下面一项“Key”。可以想象得到仅升级Key的缺点依然是不能自动搜索!(附件中已带Key.bin)
补充说明:进度条到100%不代表已经完成,必须等程序的选择框变得可用(未完成时所有的选择框都是灰的),并有声音提示才能关闭接收机。

天诚DVB电脑对机升级--务必确认硬件版本信息。
ALI软件下载过程(电脑对机升级):
1打开Upgrade.exe:
2点击”Browse”,选择你要升级的.bin文件(如果只有COM3,请在“ Serial port”选择COM3);
3点击”Next”,重启机顶盒,等运行到100%;
4. 再点击Next, 在这时一定不能让机顶盒断电,等运行到100%升级软件就结束了。
电路板芯片识别
图中的1是晶振,也就是说的“多少晶”。
图中的2是升级接口。
图中的3是主控芯片,如HTV903,HI2023,GX3001….
图中的4是解码芯片,如AVL1108…
图中的5是高频头芯片,靠近天线,有的高频头有外铁壳罩住,如RDA5812

含单片机一款简单实用的驱动端口的安装资料(CH340G土豪金)亲测

网友A:
我的天啊,老黄历了,N多年的淘汰机器了没用

网友B(2019-02-15):
这个早就会用了,楼主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