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控单机版rc5224.16一个密码版

楼主(2018-10-07):
可以参考一下,keil代码。
RC522在STC89C52上开发实例
STC-ISP V39.exe下载就不会擦出eeprom,STC_ISP_V479.exe下载会将eeprom擦出

/****************************************Copyright (c)**************************************************
M1卡使用情况:
1.卡号对应不同人员
2.块号1存放该人员可进入的区域编号,从第一字节表示区域编号为1,

3.如果通过,则红灯亮,否则,不亮。
4.每次刷卡,RC522上传卡号以及块号1内容到上位机
********************************************************************************************************/

#include "STC12C54xx.h"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mfrc522.h"
//uchar code data1[16] ={0x12,0x34,0x56,0x78,0xED,0xCB,0xA9,0x87,0x12,0x34,0x56,0x78,0x01,0xFE,0x01,0xFE};

//M1卡的某一块写为如下格式,则该块为钱包,可接收扣款和充值命令
//4字节金额(低字节在前)+4字节金额取反+4字节金额+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1字节块地址+1字节块地址取反

//uchar code money[4]      = {1,0,0,0};
u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初始密码
uchar code administer_key[6]={0,0,0,0,0,0};//管理员卡密码
uchar code this=0x01;
uchar code bianhao[16]={0x01,0x00,0x01,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全局变量定义*********************************//

static uchar xdata Rec_Buffer[REC_BUFFER_SIZE];                //串口接收缓冲区
static uchar Recvd_Count;                                                 //串口已接收数据的个数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1[4];  //返回卡号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16]; //返回块中16位数据

bit  time_flag=0;//1秒时间标志位
bit  mode     =0;//模式选择标志位,0为定时计费模式,1为流量计费模式
static uint gather_money=0;//汇总金额变量,需要充分考虑停电问题????????????????????

/*****************************************************************************
*原型:void time0_init(void)
*功能:定时器0初始化
*input:无
*ouput:无
用于定时计费
******************************************************************************/
void time0_init(void)
{

    if(mode==0)
    {
          TMOD  = TMOD|0x01;
          TH0   = 0x10;
          TL0   = 0x00;//4096,定时15次就是1S,11.0592M
        }
        if(mode==1)
        {
            TMOD  = TMOD|0x05;//计外部脉冲
          TH0   = 0xff;
          TL0   = 0xfe;//一个脉冲来则溢出
          TR0   =1;
        }
//          TR0   =1;
          ET0   =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overflow=0;
  if(mode==0)
  {

        TH0   = 0x10;
        TL0   = 0x00;//4096,定时15次就是1S,11.0592M
        overflow++;
        if(overflow>=15)//注意:如果overflow未付初值,此处if(overflow==15),第一次得不到立即响应,改成>=则可以立即响应
        {
    overflow=0;
        time_flag=1;
        LED=~LED;//绿色指示灯闪烁,表示正在计费
        }
  }
  if(mode==1)
  {
            TH0   = 0xff;
          TL0   = 0xfe;//一个脉冲来则溢出
          time_flag=1;
  }

}

//-------------------------------- ------------------------------------------------------------------
// 函数名称: delay
// 入口参数: N
// 函数功能:延时子程序,实现(16*N+24)us的延时
// 系统采用11.0592MHz的时钟时,延时满足要求,其它情况需要改动
//--------------------------------------------------------------------------------------------------
void Delay_ms(uint N)
{
  uint i,j;
  for(j=0;j<1000;j++)
  for(i=0;i<=N;i++);

}

void Pass()
{
  beep=0;
  Delay_ms(50);
  beep=1;

}
/*******************************************************************************
* Function Name  : UART_Init
* Description    : 初始化串行口和波特率发生器(用定时器1)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UART_Init(void)
{

        SCON =0x50;            //选择串口工作方式,打开接收允许
        TMOD =TMOD|0x21;            //定时器1工作在方式2,定时器0工作在方式1
        PCON|=0x80;
    TH1=0xff;                             //BaudRate=57600(系统时钟11.0592MHZ)
    TL1=0xff;
        TR1  =1;               //启动定时器T1
        ET1  =0;

        TR0         =1;                            //启动定时器T0
    ET0         =1;                           //允许定时器0中断
        ES         =1;               //允许串行口中断

}
/*******************************************************************************
* Function Name  : Sent_Byte
* Description    : 发送一个字节到主机
* Input          : Sdata:要发送的字节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nt_Byte(unsigned char Sdata)
{
        TI=0;
        SBUF=Sdata;
        while(TI==0) ;
        TI=0;
}
/*******************************************************************************
* Function Name  : Sent_String
* Description    : 发送字节串到主机
* Input          : pt_send:要发送的字符串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nt_String(unsigned char *pt_send)
{
TI=0;
  while(*pt_send!='\0')
       {
        Sent_Byte(*pt_send++);
       }
}
/*******************************************************************************
* Function Name  : Sent_Buffer
* Description    : 向串口1发送指定长度的数据
* Input          : string:发送缓冲区指针;len:发送长度.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nt_Buffer(uchar *string,uchar len)
{uchar i;
        ES        =        0;
          for(i=0;i<len;i++)
           {
            Sent_Byte(*string++);
       }
        ES        =        1;
}

//********************主函数******************************************
main()
{

    uchar status;
        unsigned long int display_data=0;
        WDT_Disable;
        UART_Init();                //初始化串口
        EA   =1;                //单片机中断允许
    //初始化射频芯片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Delay_ms(100);
       time0_init();       //初始化定时器0,要在读mode以后

          //复位芯片,打开天线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Delay_ms(100);

    while(1)
         {
                    //寻卡,输出为卡类型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 g_ucTempbuf1);//*PICC_REQALL=0x52:寻天线区内所有符合14443A标准的卡  PICC_REQIDL=0x26:只寻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1);  //防冲撞处理,输出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1);    //选择卡片,输入卡片序列号,4字节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AuthState(PICC_AUTHENT1A, 1, DefaultKey, g_ucTempbuf1);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Read(1, g_ucTempbuf2);//读卡

         //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PcdWrite(1,bianhao);
                 // }

                 if (status == MI_OK)
                   status = PcdRead(1,g_ucTempbuf2);//读卡

                  if(status==MI_OK)
                  {
                  Pass();
                 //Sent_Byte(this);
                 Sent_Byte(g_ucTempbuf1[0]);Sent_Byte(g_ucTempbuf1[1]);Sent_Byte(g_ucTempbuf1[2]);Sent_Byte(g_ucTempbuf1[3]); //卡号

                 Sent_Byte(g_ucTempbuf2[0]);Sent_Byte(g_ucTempbuf2[1]);Sent_Byte(g_ucTempbuf2[2]);Sent_Byte(g_ucTempbuf2[3]); //卡中第一块数据内容
                 Sent_Byte(g_ucTempbuf2[4]);Sent_Byte(g_ucTempbuf2[5]);Sent_Byte(g_ucTempbuf2[6]);Sent_Byte(g_ucTempbuf2[7]);
                 Sent_Byte(g_ucTempbuf2[8]);Sent_Byte(g_ucTempbuf2[9]);Sent_Byte(g_ucTempbuf2[10]);Sent_Byte(g_ucTempbuf2[11]);
                 Sent_Byte(g_ucTempbuf2[12]);Sent_Byte(g_ucTempbuf2[13]);Sent_Byte(g_ucTempbuf2[14]);Sent_Byte(g_ucTempbuf2[15]);

                  }

  }
}

/*******************************************************************************
* Function Name  : Serial ()
* Description    : 串口中断函数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void   Serial ()     interrupt    4          using 2
{
        EA = 0;
     if(RI)
     { RI=0;
           if(Recvd_Count>=REC_BUFFER_SIZE) Recvd_Count=REC_BUFFER_SIZE-1;
            Rec_Buffer[Recvd_Count++]=SBUF;
     }
         EA =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