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单片机中断中能不能放入while循环?

楼主(2018-10-07):
(无正文)

网友A:
不能,中断本身就是一个不断重复的过程。

网友B:
中断讲究 “ 短,平,快”。  不建议这样用。

网友C:
那中断永远不能返回

网友C:
中断里用死循环就是找死。中断函数是根据中断类型调用其他函数的,具体执行内容在其他函数里写,中断函数越快退出越好

网友D:
中断放在程序的最后,不能放在while循环中。

网友E:
中断不能放于while循环

网友F:
一般不推荐这么用吧

网友F:
要实现什么功能呢,一般不这么用吧

网友G:
应该不可以的

网友H:
不能程序连续

网友I:
不建议这样用哩,会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