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单片机测的频率不对啊 实际测18000 仿真1200左右

楼主(2018-10-07):
各位大佬   小弟做了个测频率的东西  单片机测得的频率严重出错啊  可以告诉我为什么么
//#include"reg52.h"                                                                             /* 调用头文件,单片机内部寄存器都定义在此,用的时候需要先调用 */
#include"LCD1602.H"
#include <NEW_8051.h>

UINT8   CounterCnt;                                         /* 计数器次数 */
UINT8   FreResultFlag;                                      /* 频率计计算结果标志 */

/******************************** 引脚定义 **************************************
                        单片机            NE555
                          P35              OUT
********************************************************************************/

/*******************************************************************************
* 函  数  名      : Init_Timer
* 描      述      : 初始化定时器T0,计数器T1.
* 输      入      : 无.
* 返      回      : 无.
********************************************************************************/
void Init_Timer(void)
{
        TMOD |= 0x51;
                                                                                                  /* T0工作在定时器模式1,16位定时器,T1工作在计数器模式 */
         TH0 =        ( 65536 -50000 ) / 256;                                                      /* T0定时器初值,定时50ms */
         TL0 =        ( 65536 -50000 ) % 256;

         TH1 =   0;                                              /* T1从0开始计数 */
    TL1 =   0;

    ET0 =        1;                                                               /* 定时器T0中断打开 */
//         ET1 =   1;                                              /* 定时器T1中断打开 */

         EA        =        1;                                                                /* 总中断打开 */

//    PT1 =   1;                                              /* 定义T1为高优先级 */

    TR0 =        1;                                                               /* T0开关打开 */
    TR1 =   1;                                              /* T1开关打开 */
}

/*******************************************************************************
* 函  数  名      : Timer0
* 描      述      : 中断程序,定时时间到后重新赋值开始定时,同时将LED的状态取反.
* 输      入      : 无.
* 返      回      : 无.
********************************************************************************/
void Timer0(void) interrupt 1
{
        static UINT8 Temp;

    TH0 =        ( 65536 -50000 ) / 256;                                                      /* 重新赋值 */
         TL0 =        ( 65536 -50000 ) % 256;

    Temp++;
    if( Temp == 20 )                                        /* 大概一秒计算一次 */
    {
        Temp = 0;

        TR0  = 0;                                           /* 关闭定时器T0,T1 */
        TR1  = 0;

        FreResultFlag = 1;                                  /* 准备计算频率 */
    }
}

/*******************************************************************************
* 函  数  名      : Timer1
* 描      述      : 计数器中断程序.
* 输      入      : 无.
* 返      回      : 无.
********************************************************************************/
void Timer1(void) interrupt 3
{
         CounterCnt++;                                                                        /* 计算脉冲个数 */
}

/*******************************************************************************
* 函  数  名      : DisplayFre
* 描      述      : LCD1602显示频率.
* 输      入      : UINT32 PulseCnt:
*                   脉冲数.
* 返      回      : 无.
********************************************************************************/
void DisplayFre( UINT32 PulseCnt )
{
    UINT8 i;
    UINT8 DisplayBuf[6];

    for( i = 0; i < 5; i++ )                                /* 计算1-5位的每位数据 */
    {
        DisplayBuf[i] = PulseCnt % 10 + 0x30;               /* 转成成1602可以显示的数值 */
        PulseCnt   =  PulseCnt / 10;
    }
    DisplayBuf[5] = PulseCnt + 0x30;                        /* 计算第6位数据 */

    for( i = 5; i > 0; i-- )                                /* 处理高位为0时候的情况 */
    {
        if( DisplayBuf[ i ] == 0x30 )DisplayBuf[ i ] = 0x20;/* 检测到高位为 0,不显示高位,空格代替 */
        else break;
    }

    LCD1602_SetDisplayPosition( 7,2 );                      /* 设置显示位置 */

    for( i = 5; i != 0xFF; i-- )
    LCD1602_WriteData(DisplayBuf[i]);                       /* 显示频率计字符 */

}

/*******************************************************************************
* 函  数  名      : main
* 描      述      : 主程序.
* 输      入      : 无.
* 返      回      : 无.
********************************************************************************/
void main(void)
{
    UINT32 FreNum;                                          /* 计算频率次数 */

  97.     Init_Timer();                                           /* 初始化定时器 */

  98.     LCD1602_Init();                                         /* 初始化LCD1602 */

    LCD1602_SetDisplayPosition(0,1);                        /* 设置第一行显示位置 */
    LCD1602_WriteString("FREQUENCY METER");                 /* 设置频率计字符 */
    LCD1602_SetDisplayPosition(0,2);                        /* 设置第二行显示位置 */
    LCD1602_WriteString("FRE:          Hz");                /* 设置FRE:   HZ字符 */

     while(1)
     {
            if( FreResultFlag )                                 /* 计算频率 */
        {
            FreNum = ( CounterCnt * 65536 + TH1 * 256 + TL1);  /* 计算1秒后的脉冲个数 */

            TH1    = 0;                                     /* 清计数次数 */
            TL1    = 0;

            FreResultFlag = 0;                              /* 清标志 */
//            CounterCnt = 0;
            TR1    = 1;
            TR0    = 1;                                     /* 开定时器 */
        }
        DisplayFre( FreNum );
      }

}

网友A:
C我不会,但如果你用的是STC的单片机,那你就得好好的看一下它的使用手册了,因为它很多的指令执行时间和传统的8051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所谓的1T,但它又不是完全的1T,乱得很!!!!!!!!
定时器也是一样的,有的是1T的有的是12T的

网友B:
定时器时间常数计算是否正确?特别是计算定时器常熟的系统主频是否与实际使用的主频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定时器时间常数计算是否正确?特别是计算定时器常熟的系统主频是否与实际使用的主频一致

一致啊  主频是指晶振频率么

网友C:
看定时器计数器初值是否和所使用的晶振相对应,或者这些初值可以通过ISP烧录软件里的定时器生成器生成

网友D:
定时器的初始值是否计算正确呢?在仿真的时候要把晶振改成你单片机的晶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