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STC15W4K单片机程序的分析

楼主(2018-10-07):
这是一个STC15W4K的单片机程序,我希望给我分析一下这些语句都是什么意思,重点分析一下ad方面的就行,12864,矩阵那些可以可无,程序我放在压缩包里了
#include        "STC15W4K.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LCD12864.h"

#define     MAIN_Fosc      24000000L   //定义主时钟

#define SDO            0x02

#define ADS7950_SCLK_HIGH    P10=1
#define ADS7950_SCLK_LOW     P10=0
#define ADS7950_SDI_HIGH     P12=1
#define ADS7950_SDI_LOW      P12=0
#define ADS7950_CS_HIGH      P13=1
#define ADS7950_CS_LOW       P13=0
#define ADS7950_IN           P1

#define MODE_MANUAL_CH0        0x1800
#define MODE_MANUAL_CH1        0x1880
#define MODE_MANUAL_CH2        0x1900
#define MODE_MANUAL_CH3        0x1980
//extern u32 s;
u16 s=0;
u8 k;
//void ADS7950_PORT_Init();
void  delay_us(u16 us);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key_Pressed;
unsigned char        key_val=0;
unsigned char        key_flag;

unsigned char LCD_First_Line0[] ={"日期: 2015:10:30"};
unsigned char LCD_Second_Line0[] ={"时间:   10:30:00"};
unsigned char LCD_third_Line0[] ={"电压:        V          "};
unsigned char LCD_fourth_Line[] ={"矩阵按键:       "};

void LCD_Display_Fresh(void);
void    LCDInit(void);

sbit   press_flag1= P4^4;
sbit   press_flag2= P4^5;
sbit   press_flag3= P4^6;
sbit   press_flag4= P4^7;

unsigned int ADS7950_ReadResultAndSetNextSample(unsigned int uiSendData);

void main(void)
{
         u8 num;
        volatile unsigned int spi_result;
        volatile unsigned int sample_result;
        //volatile unsigned int sample_channel[11];
        volatile unsigned long int voltage;
        //unsigned char times;
//        volatile unsigned int ok_times,error_times;

    P0M1 = 0;   P0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1M1 = 0;   P1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2M1 = 0;   P2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3M1 = 0;   P3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4M1 = 0;   P4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5M1 = 0;   P5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M1 = 0;   P6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7M1 = 0;   P7M0 = 0;   //设置为准双向口

        P6 |= 0xf0;
    spi_result = ADS7950_ReadResultAndSetNextSample(MODE_MANUAL_CH2);
         LCDInit();
          while(1)
        {
                Key_Event();
                spi_result = ADS7950_ReadResultAndSetNextSample(MODE_MANUAL_CH2);
            sample_result = spi_result & 0xFFF;
                delay_us(10);

           //voltage[times] =  sample_result[times]*2500/4096    //--->2500/4096=0.610
                voltage =  sample_result*(unsigned long int)610/1000;   //mV
                delay_us(500);
                //num++;
                //if(num==100)
                //{
                 // num=0;

                        //s=voltage;                                                        //模式1
                    s=voltage*2;                                                        //模式2
                //}
                LCD_Display_Fresh();
        }
}
/* Simulate SPI Read and Write ADS7950;
*
* SDO--The first bit clocks out at the falling edge of  CS;
*    --next 15 bits clocks out at the falling edge of SCLK;
* SDI--latch data on the rising edge of SCLK;
*
* */

unsigned int ADS7950_ReadResultAndSetNextSample(unsigned int uiSendData)
{
          unsigned int uiSendTimes,result;

          result=0;

          ADS7950_CS_HIGH;
          ADS7950_SCLK_LOW;
          delay_us(50);                        //__delay_cycles(30);//delay 20ns at least
          ADS7950_CS_LOW;
          delay_us(50);                         //__delay_cycles(30);//delay 40ns at least  for the first SDO

          for(uiSendTimes=16;uiSendTimes>0;uiSendTimes--)                                 //读16次数据
          {

                    //prepare one bit to send
                    if((uiSendData & 0x8000)== 0x8000) ADS7950_SDI_HIGH;                //输入第一位
                else  ADS7950_SDI_LOW;

                    uiSendData <<=1;

                    //read one bit
                    result<<=1;
                    if(( ADS7950_IN & SDO)== SDO) result |= 0x0001;

                    //delay 20ns at least  to set sclk high
                     delay_us(50);                       //__delay_cycles(50);

                    ADS7950_SCLK_HIGH; //rising edge of SCLK, latch one bit
                    delay_us(50);
                    ADS7950_SCLK_LOW;  //falling edge of SCLK, SDO clocks on one bit
                    delay_us(50);
          }

          ADS7950_CS_HIGH;
          return result;

}

void LCD_Display_Fresh(void)
{

          LCD_Position(1,0);                              // "日期:"
          for(i=0;i<16;i++)
          {
              WriteDataLCD(LCD_First_Line0[i]);
          }

          LCD_Position(2,0);                              // Set second line display
          for(i=0;i<16;i++)                                // "时间:"
          {
              WriteDataLCD(LCD_Second_Line0[i]);
          }

          LCD_Position(3,0);
                  for(i=0;i<6;i++)
            {
                WriteDataLCD(LCD_third_Line0[i]);
            }
                  WriteDataLCD(0x30+s/1000%10);
                  WriteDataLCD(0x20+0x0E);
                  WriteDataLCD(0x30+s/100%10);
                  WriteDataLCD(0x30+s/10%10);
                  WriteDataLCD(0x30+s%10);
                   for(i=12;i<16;i++)
          {
             WriteDataLCD(LCD_third_Line0[i]);
          }
          LCD_Position(4,0);
          for(i=0;i<10;i++)
          {
              WriteDataLCD(LCD_fourth_Line[i]);
          }

                   WriteDataLCD(0x30+key_val/10);
                   WriteDataLCD(0x30+key_val%10);
                   //WriteDataLCD(0x30+ KeyCode/10);
                   //WriteDataLCD(0x30+ KeyCode%10);
                  for(i=13;i<16;i++)
          {
              WriteDataLCD(LCD_fourth_Line[i]);
          }

         delay_us(2000);

}

//========================================================================
// 函数:void  delay_us(u16 us)
// 描述: 延时函数。
// 参数: 自动适应主时钟.
// 返回: none.
// 版本: VER1.0
// 日期:
// 备注:
//========================================================================
void  delay_us(u16 us)
{
     u16 i;
     do{
          i = MAIN_Fosc / 13000000;
          while(--i)    ;   //14T per loop
     }while(--us);
}

IAP15W4K61S4-DCP-206 串口AD转换电路(ADS7950).zip

我在这里

网友A:
ADS7950是一个ADC转换芯片(有IIC口或SPI口,具体每看)。ADS7950_ReadResultAndSetNextSample例程中,先启动ADC芯片,然后按IIC(假定)接口格式读ADC芯片内转换后的数据16次。关ADC芯片(也许是让ADC芯片重新开始转换,为下次读做准备),退出。看下ADS7950资料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ADS7950是一个ADC转换芯片(有IIC口或SPI口,具体每看)。ADS7950_ReadResultAndSetNextSample例程中,先启 ...

额,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是根据电路板写的程序,有一段是ad转换,只有电路板上有模式1和2,直接使用模式1或2的数值就可以,接好线后直接就可以采集电压......(过了几天我终于弄懂了),也感谢你的帮助吧

网友B(2021-11-06):
楼主楼主能讲的再详细些吗,这几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这段程序看不太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