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语言语句理解的疑问

楼主(2018-10-07):
typedef  void     (*OS_TASK_PTR)(void *p_arg);
OSTaskCreate((OS_TCB         * )&StartTaskTCB,                //任务控制块
                                                 (CPU_CHAR        * )"start task",                 //任务名字
                                                 (OS_TASK_PTR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
                                                 (OS_ERR         * )&err);                                //存放该函数错误时的返回值

void start_task(void *p_arg)
{
        OS_ERR err;
        CPU_SR_ALLOC();
        p_arg = p_arg;
       ........
}

求助,typedef  void     (*OS_TASK_PTR)(void *p_arg);
                                 (OS_TASK_PTR )start_task,                         //任务函数
                          这怎么理解

网友A:
定义指针型函数,前者为函数的指针,后者为函数带的形参

网友B:
typedef  void     (*OS_TASK_PTR)(void *p_arg);  型
                                 (OS_TASK_PTR )start_task, !如何理解C

机器翻译的中文. !如何理解C

楼主(2019-04-08):
引用 网友A:
定义指针型函数,前者为函数的指针,后者为函数带的形参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ypedef  void     (*OS_TASK_PTR)(void *p_arg);  型名
                                 (OS_TASK_PTR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