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51系列单片机的复位电路

楼主:
按下按键,这个电路图能否实现STC8F2K64S2单片机复位?51单片机有通用的复位电路吗?

网友A(2018-10-08):
首先要在下载时将P5.4设置为复位脚,不使用内部上电复位系统。按下按键可以实现复位,但是必须放开按键,复位信号消失,单片机才能进入工作状态,一般手动复位就是这样设计。如果要上电自动复位,就在按键旁边并接一个电容。

网友A:
51单片机都是高电平复位,图示电路可以完成手动复位,但必须在下载时设定使用外部复位。

网友B:
可以复位,单片机复位电路网上很多,随便搜索一下都有。

网友C:
当然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