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302始化问题

楼主:
请各位帮忙查看一下这一条是什么初始化语句?在Ds1302.h调用文件都不管用,

Ds1302-Write-Time();

请帮忙写出C语句或涵数调用文件,

网友A(2018-10-08):
你的程序不需要保密吧,为什么只用截图?
从编译给出的错误类型看:所给的标识符Ds1302未定义。
可能就是那个函数没有写或没有申明。
如果你确实是申明定义了的,那么,建议将函数名中的减号“-”,改为下划线“_”。

网友B:
同意楼上的说法。 按错误提示是找不到Ds1302-Write-Time()的函数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