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play始化问题

楼主:
我找了很多所为的display.h文件都无法调用,这是什么的涵数问题?
如有会的请详细列表调出调用语句,

网友A(2018-10-08):
只从你发出来的局部,不能判断问题所在!
第一:你的这个函数,是这个C程序内的,还是调用其它C程序中的?
第二:如果是本C程序中的,前面有申明吗?
第三:如果是调用其它C程序中的,本程序含有申明头文件吗?

你的程序编译问题中:
警告206:就是说,你调用的函数缺少原型,就是没有申明的意思。
错误267:还是说你调用的函数没有定义或没有编写。

看看,是同一个问题哦。

网友B:
这个display好像没有定义。一般h文件里只有函数的声明而没有定义。

网友C:
这图是工程C程,不是是没有声明,是用涵数没有编写调用,以这个display.h我在网上也找不到这个调用文件,谢谢楼主帮忙写一份调用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