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自动喷雾设备程序

楼主(2018-10-08):
自动喷雾设备程序

#define __ZHUJI_C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ys.h"
#include "rom.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lcd.h"
#include "zhuji.h"
#include "setup.h"

////煤速(度)
//sbit pSudu = P2^5;
////有煤无煤
//sbit pMeiliu = P2^6;
////湿度高低
//sbit pDamp = p2^7;
////洒水
//sbit JD_Sasui   =  P1^4;

//系统模式,工作/设置
u8 SysMode;
//工作模式,自动/手动
u8 WorkMode;
//工作状态
u8 WorkState; //SUDU_STOP_MODE,速度启动检测3秒

u8 fMeisu;
u8 pSudu = Off;
u8 MesuDelayStop_N;

//洒水
sbit Key_Return  =  P1^6;
sbit Key_Setup   =  P1^7;
sbit Key_Inc     =  P2^2;
sbit Key_Dec     =  P2^3;

u8 Key_Scan(void)
{
    u32 Key_Delay_N;

    if(Key_Return == 0)
    {
        delay_ms(20);
        if(Key_Return == 0)
        {
            return KEY_RETURN;
        }
    }
    if(Key_Setup == 0)
    {
        delay_ms(20);

        if(Key_Setup == 0)
        {
            while(Key_Setup == 0)
            {
            }
            return KEY_SETUP;
        }
    }
    if(Key_Inc == 0)
    {
        delay_ms(20);
        if(Key_Inc == 0)
        {
            Key_Delay_N = Get_SysTime();
            while(Key_Inc == 0)
            {
                if((Get_SysTime() - Key_Delay_N) > (T_CNT_1S/3))
                {
                    return KEY_INC;
                }
            }
            return KEY_INC;
        }
    }
    if(Key_Dec == 0)
    {
        delay_ms(20);
        if(Key_Dec == 0)
        {
            Key_Delay_N = Get_SysTime();
            while(Key_Dec == 0)
            {
                if((Get_SysTime() - Key_Delay_N) > (T_CNT_1S/3))
                {
                    return KEY_DEC;
                }
            }
            return KEY_DEC;
        }
    }
    return KEY_NULL;
}

void Sasui_Off(void)
{
    if(JD_Sasui != 1)
    {
        JD_Sasui = 1;
        JD_Sasui_2 = 1;
        lcd_Disp_Sasui();
    }
}

void Sasui_On(void)
{
    if(JD_Sasui != 0)
    {
        JD_Sasui = 0;
        JD_Sasui_2 = 0;
        lcd_Disp_Sasui();
    }
}

u32 Sudu_Cnt_Bak;
void zhuji_Judge_Meisu(void)
{
    u32 TmpMesuDelayStop_N;

    TmpMesuDelayStop_N = MesuDelayStop_N * T_CNT_1S / 10;

    if(fMeisu == 0)
    {
        if((Get_SysTime() - Sudu_Cnt_Bak) > TmpMesuDelayStop_N)
        {
            pSudu = Off;
        }
    }
    else
    {
        fMeisu = 0;
        pSudu = On;
        Sudu_Cnt_Bak = Get_SysTime();
    }
}

u8 Meiliu_Bak;
u8 Meiliu_State;
u32 Meiliu_Start_Pre_Cnt;
    u32 Saved_Disp_Sec_Meiliu;
void zhuji_Judge_Meiliu(void)
{
    u32 Tmp_Disp_Sec;

    if(pMeiliu == WUMEI)
    {
        if(Meiliu_Bak == YOUMEI)
        {
            Meiliu_State = WUMEI;
            Meiliu_Bak = WUMEI;
            lcd_Disp_Meiliu(-1);
        }
    }
    else
    {
        if(Meiliu_Bak == WUMEI)
        {
            Meiliu_Start_Pre_Cnt = Get_SysTime();
            Meiliu_Bak = YOUMEI;
            lcd_Disp_Meiliu(0);
            lcd_Disp_Meiliu(1);
            Saved_Disp_Sec_Meiliu = 0;
        }
        else
        {
            if(Meiliu_State == WUMEI)
            {
                Tmp_Disp_Sec = (Get_SysTime() - Meiliu_Start_Pre_Cnt) / T_CNT_1S;
                if((Get_SysTime() - Meiliu_Start_Pre_Cnt) >= (3 * T_CNT_1S))
                {
                    Meiliu_State = YOUMEI;
                    //lcd_Disp_Meiliu(0);
                }
                else if(Tmp_Disp_Sec != Saved_Disp_Sec_Meiliu)
                {
                    Saved_Disp_Sec_Meiliu = Tmp_Disp_Sec;
                    lcd_Disp_Meiliu((u16)Tmp_Disp_Sec + 1);
                }
            }
        }
    }
}

u8 WumeiDelay_Bak;
u8 WumeiDelay_State;
u32 WumeiDelay_Start_Pre_Cnt;
    u32 Saved_Disp_Sec_WumeiDelay;
void zhuji_WumeiDelay_Delay(void)
{
    u32 Tmp_Disp_Sec;

    if(JD_Sasui == Off)
    {
        WumeiDelay_Bak = WUMEI;
        WumeiDelay_State = WUMEI;
        lcd_Disp_WumeiDelay(-1);
    }
    else
    {
        //无煤-有煤
        if(Meiliu_State == YOUMEI)
        {
            if(WumeiDelay_Bak == WUMEI)
            {
                WumeiDelay_State = YOUMEI;
                WumeiDelay_Bak = YOUMEI;
                lcd_Disp_WumeiDelay(-1);
            }
        }
        else
        {
            //有煤-无煤,洒水运行
            if(WumeiDelay_Bak == YOUMEI)
            {
                WumeiDelay_Start_Pre_Cnt = Get_SysTime();
                WumeiDelay_Bak = WUMEI;
                lcd_Disp_WumeiDelay(0);
                lcd_Disp_WumeiDelay(1);
                Saved_Disp_Sec_WumeiDelay = 0;
            }
            else
            {
                if(WumeiDelay_State == YOUMEI)
                {
                    Tmp_Disp_Sec = (Get_SysTime() - WumeiDelay_Start_Pre_Cnt) / T_CNT_1S;
                    if((Get_SysTime() - WumeiDelay_Start_Pre_Cnt) >= (30 * T_CNT_1S))
                    {
                        WumeiDelay_State = WUMEI;
                        lcd_Disp_WumeiDelay(0);
                    }
                    else if(Tmp_Disp_Sec != Saved_Disp_Sec_WumeiDelay)
                    {
                        Saved_Disp_Sec_WumeiDelay = Tmp_Disp_Sec;
                        lcd_Disp_WumeiDelay((u16)Tmp_Disp_Sec + 1);
                    }
                }
            }
        }
    }
}

u8 Damp_Bak;
u8 Damp_State;
u32 Damp_Start_Pre_Cnt;
    u32 Saved_Disp_Sec_Damp;
//3秒才算湿度大,湿度正常立刻开洒水
void zhuji_Judge_Damp(void)
{
    u32 Tmp_Disp_Sec;

    if(pDamp == DAMP_NORMAL)
    {
        if(Damp_Bak == DAMP_H)
        {
            Damp_State = DAMP_NORMAL;
            Damp_Bak = DAMP_NORMAL;
            lcd_Disp_Damp(-1);
        }
    }
    else
    {
        if(Damp_Bak == DAMP_NORMAL)
        {
            Damp_Start_Pre_Cnt = Get_SysTime();
            Damp_Bak = DAMP_H;
            lcd_Disp_Damp(0);
            lcd_Disp_Damp(1);
            Saved_Disp_Sec_Damp = 0;
        }
        else
        {
            if(Damp_State == DAMP_NORMAL)
            {
                Tmp_Disp_Sec = (Get_SysTime() - Damp_Start_Pre_Cnt) / T_CNT_1S;
                if((Get_SysTime() - Damp_Start_Pre_Cnt) >= (3 * T_CNT_1S))
                {
                    Damp_State = DAMP_H;
                    //lcd_Disp_Damp(0);
                }
                else if(Tmp_Disp_Sec != Saved_Disp_Sec_Damp)
                {
                    Saved_Disp_Sec_Damp = Tmp_Disp_Sec;
                    lcd_Disp_Damp((u16)Tmp_Disp_Sec + 1);
                }
            }
        }
    }
}

u32 Sudu_Start_Pre_Cnt;
u32 Sudu_Start_Pre2_Cnt;
u32 Runstate_Pre_Cnt;
u32 RunState_Start_Flag;
    u32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2;
    u32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1;
void zhuji_Auto_Mode_Proc(void)
{
    u32 Tmp_Disp_Sec;

        //设置按键
        if(Key_Scan() == KEY_SETUP)
        {
            Setup_Init();
            return;
        }
        zhuji_Judge_Meisu();
        if(pSudu == Off)
        {
            if(WorkState != SUDU_STOP_MODE)
            {
                WorkState = SUDU_STOP_MODE;
                lcd_Disp_Sudu();
                lcd_Disp_Sudu_Pre1(0);
                lcd_Disp_Meiliu(-1);
                lcd_Disp_WumeiDelay(-1);
                lcd_Disp_Damp(-1);
                Sasui_Off();
            }
        }
        switch(WorkState)
        {
            //停机模式
            case SUDU_STOP_MODE:
                Sasui_Off();
                if(pSudu == On)
                {
                    WorkState = SUDU_START_Pre;
                    Sudu_Start_Pre_Cnt = Get_SysTime();
                    lcd_Disp_Sudu();
                    lcd_Disp_Sudu_Pre1(1);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1 = 0;
                }
                break;

            //速度启动检测3秒 算有运行  洒水
            case SUDU_START_Pre:
                //计时到
                if((Get_SysTime() - Sudu_Start_Pre_Cnt) >= (3 * T_CNT_1S))
                {
                    WorkState = SUDU_START_Pre2;
                    Sudu_Start_Pre2_Cnt = Get_SysTime();
                    Sasui_On();
                    lcd_Disp_Sudu_Pre2(1);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2 = 0;

                    //湿度
                    Damp_State = DAMP_NORMAL;
                    Damp_Bak = DAMP_NORMAL;
                }
                //显示计时
                else
                {
                    Tmp_Disp_Sec = (Get_SysTime() - Sudu_Start_Pre_Cnt) / T_CNT_1S;
                    if(Tmp_Disp_Sec !=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1)
                    {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1 = Tmp_Disp_Sec;
                        lcd_Disp_Sudu_Pre1((u16)Tmp_Disp_Sec + 1);
                    }
                }
                break;

            //速度正常60秒  洒水
            case SUDU_START_Pre2:
                //计时到
                if((Get_SysTime() - Sudu_Start_Pre2_Cnt) >= (60 * T_CNT_1S))//60
                {
                    WorkState = RUN_MODE;
                    lcd_Disp_Sudu_Pre2(0);

                    //煤流
                    Meiliu_State = WUMEI;
                    Meiliu_Bak = WUMEI;
                    zhuji_Judge_Meiliu();
//                    //湿度
//                    Damp_State = DAMP_NORMAL;
//                    Damp_Bak = DAMP_NORMAL;
//                    zhuji_Judge_Damp();

                    Runstate_Pre_Cnt = Get_SysTime();
                    RunState_Start_Flag = 1;
                }
                //显示计时
                else
                {
                    //湿度
                    zhuji_Judge_Damp();
                    if(Damp_State == DAMP_NORMAL)
                    {
                        Sasui_On();
                    }
                    else if(Damp_State == DAMP_H)
                    {
                        Sasui_Off();
                    }

                    Tmp_Disp_Sec = (Get_SysTime() - Sudu_Start_Pre2_Cnt) / T_CNT_1S;
                    if(Tmp_Disp_Sec !=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2)
                    {
                        Saved_Disp_Sec_Sudustartpre2 = Tmp_Disp_Sec;
                        lcd_Disp_Sudu_Pre2(Tmp_Disp_Sec + 1);
                    }
                }
                break;

            //速度正常 有煤,湿度正常,洒水
            case RUN_MODE:
                zhuji_Judge_Meiliu();
                zhuji_Judge_Damp();
                if((Get_SysTime() - Runstate_Pre_Cnt) >= (T_CNT_1S * 3))
                {
                    RunState_Start_Flag = 0;
                }
                if(RunState_Start_Flag == 1)
                {
                    //3秒内,Meiliu_State= YOUMEI没有测到不用关,
                    if((pMeiliu == WUMEI) || (Damp_State == DAMP_H))
                    {
                        Sasui_Off();
                        RunState_Start_Flag = 0;
                        WumeiDelay_State = WUMEI;
                        WumeiDelay_Bak = WUMEI;
                    }
                }
                else
                {
                    zhuji_WumeiDelay_Delay();
                    if((Damp_State == DAMP_NORMAL)  && (Meiliu_State == YOUMEI))
                    {
                        Sasui_On();
                    }
                    else if((Damp_State == DAMP_H) || (WumeiDelay_State == WUMEI))
                    {
                        Sasui_Off();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