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stm32用ST-link在sram调试的具体配置方法(源码分享)

楼主(2018-10-08):
这是我这几天试了好久才弄好的st-link进行sram调试,我总结一下方法,希望能帮到以后可能会的遇到这个问题的人
具体在附件上面。
附件上有详细的sram调试配置步骤   还有一个模板, 芯片型号是stn32f103rct6  如果用的是mini板的话可以直接套用。

stm32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stm32f10x.h"

void GPIO_Configuar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D|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8; //LED0-->PA.8 端口配置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IO 口速度为 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 GPIOA.8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8); //PA.8 输出高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LED1-->PD.2 端口配置, 推挽输出
        GPIO_Init(GPIOD, &GPIO_InitStructure); //推挽输出 ,IO 口速度为 50MHz
        GPIO_SetBits(GPIOD,GPIO_Pin_2); //PD.2 输出高
}
void Exit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ure;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开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C|RCC_APB2Periph_AFIO,ENABLE);

        //配置GPIO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连接中断线

        //配置外部中断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A, GPIO_PinSourc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1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GPIO_EXTILineConfig(GPIO_PortSourceGPIOC, GPIO_PinSourc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 = EXTI_Line5;
        EXTI_InitStructure.EXTI_Mode = 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ure.EXTI_Trigger = EXTI_Trigger_Rising_Falling;
        EXTI_InitStructure.EXTI_LineCmd = 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ure);

        //软件模拟产生中断
        EXTI_GenerateSWInterrupt(EXTI_Line5);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
        }

        //配置中断优先级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15_1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EXTI9_5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1;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

void EXTI9_5_IRQHandler(void)
{
        //delay_ms(10);   //消抖
        if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5) != RESET )//判断外部中断线1是否有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5);//如果有中断,清除中断标志位
                GPIOA->BSRR=GPIO_Pin_8;//将PB0置1
    GPIOD->BSRR=GPIO_Pin_2;
        }

}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if ( 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5) != RESET )//判断外部中断线8是否有中断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5);
                GPIOA->BSRR=GPIO_Pin_8;//将PB0置1
    GPIOD->BRR=GPIO_Pin_2;
         }
}
int main(void)
{
        unsigned int i = 0;
SystemInit();
GPIO_Configuartion();

Exit_Configuration();

while (1)
{

}
}

网友A(2020-02-24):
没有调试步骤,只有脚本文件,你这纯属偏黑b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