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lView MDK 调试小技巧

楼主(2018-10-08):
MDK调试的相关技巧,适合windows下的单片机开发者。

RealView MDK 具有强大的调试功能。正确使用这些调试功能可以更快更准地发现软件中存在的问题,其中有些调试小技巧并不是很引人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如果能注意并使用这些小技巧将大大方便我们工作。下面从 Symbol 窗口、逻辑分析仪和 Watch 窗口三个方面来介绍一下调试中的小技巧。

一、Symbol 窗口
Symbol 窗口可以查看虚拟寄存器和外围特殊寄存器的名称、地址、类型。当我们想要在内存窗口中查看外围寄存器的值时。是不是需要去手册上查一下这个寄存器的地址呢。答案是――可以,但有个更方便直接的方法,就是从 Symbol 窗口可以查到所有外围特殊寄存器的地址和类型。在调试时打开 Symbol窗口的方法:单击 MDK 菜单 View 然后点击  ,在工程工作区左边即可看到该窗口,如下图。

图一  Symbol 窗口在工程中的位置

二、逻辑分析仪
逻辑分析仪可以跟踪全局变量、虚拟寄存器和外围特殊寄存器的值。
1、我们可能需要将 IO 端口的数据寄存器某位的值在逻辑分析仪上显示出来。一种方法是在逻辑分析仪的 Setup 对话框里通过 Mask 来屏蔽那些不需要显示的位。还有一种更简单的方法,就是在寄存器名后面加上后缀“.位序”。比如 A 口有 16 个引脚。其对应的数据寄存器为 PORTA(16 位)。现在需要跟踪引脚 7 的值。则只需添加信号 PORTA.7 即可,系统会自动设置 Mask 值。  实际上,任何跟踪的信号,只要是整型数据都能使用上面提供的方法。这对于位显示非常直观,简捷。
2、当我们需要在逻辑分析仪中显示 Symbol 窗口中列出的虚拟寄存器和外围特殊寄存器的值时,没必要在 Setup 对话框中写出该信号的名称。只需将 Symbol 窗口的寄存器名直接拖到逻辑分析仪中即可。

三、Watch 窗口
Watch 窗口可以查看程序中全局变量的值并实时更新。也可查看外围特殊寄存器和虚拟寄存器的值。我们可以在 Watch 窗口中按 F2 然后将变量名敲进去,回车就可看到该变量的值,但更方便的方法是可以直接将选中的该变量或寄存器名直接拖到 Watch 窗口中。

注:调试窗口可以在 View菜单下根据需要让其显示或隐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