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做一个51单片机的空气净化器,求设计思路

楼主(2018-10-08):
想做一个51单片机的空气净化器,有没有大神能给我一下思路

网友A:
你需要你个传感器,可以是烟雾传感器,然后通过ad芯片反应到单片机上,单片机开始判断,当烟雾浓度某个程度就开始打开风扇之类的,具体净化空气和采集空气质量的方法有很多,你可以百度一下

网友B:
不是大神,提供一下不成熟的思路,希望能帮到你。
用单片机通过按键控制风扇风速,pm2.5检测器在液晶屏上显示pm2.5含量

网友C(2020-10-27):
买一个,拆机,抄板

网友D:
重点并不在于电路,它实际上就是一抽风机和粉尘或者叫PM2.5检测,外加一个控制电路组成,没有什么技术的
空气是这样流动的:滤网>PM2.5检测>抽风机(由PM2.5检测来控制风速)>出风
高级点的会有臭氧发生器和激光检测灰尘,还有LED或者LCD显示的,你还想再高级就APP控制
对于自己动手,难点其实是在结构部分

网友E:
最简单的风扇加滤网,单片机定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