烧录治具知识

楼主(2018-10-08):
烧录座、适配器的保养须知
烧录座、适配器标称寿命的达标一个重要前提是操作得当,主要是插座按压要用力均匀、和缓。尤其是对常规型插座里的OPEN-TOP(相对于翻盖式烧录器)型BGA插座,否则会大大降低寿命。对量产型用户,长时间疲劳操作容易造成操作人员手部疲劳从而忽视操作要点,建议选购按压助力工具,可以保证长期均力按压,从而延长插座寿命。放置芯片时需待确认其精确到位后才能锁紧插座,否则一次误放就会彻底损坏插座针脚。取放芯片尽量避免使用镊子等硬物,以免触碰损坏测试针。
对BGA封装,重新植过锡球的芯片会对插座造成一定损伤从而降低插座寿命。用户需对此有所认知。
烧录软体两个错误及处理方法
当使用烧录软体出现“Communicationerror”时要如何处理
(1)请确认USB与烧录器/烧写器是否有做好连线。
(2)请检查USB CABLE线本身是否受损。
(3)请检查电脑BIOS提供的USB功能是否开放。
(4)请更换一条USB线或是更换另外的USB接口。
使用烧录软体时出现(ID ERROR ERASE ERROR PROAGRAM ERROR...等)
(1)使用Diagnostic tester检查烧录器本身硬件功能(测试前务必将IC或者烧录座移除)。
(2)检查是否有正确的烧录座。
(3)检查PIN 1是否有对齐及IC与SOCKET的接触是否良好。
(4)检查软体版本是否最新,请告知我们版本号。
(5)操作系统是否为 Windows 2000/XP/2003/Vista等。
前海杰航教您选择到合适的烧录器/编程器
前海杰航:如何选择到合适的烧录器,编程器怎样选择到合适的?前海杰航认为选择烧录器/编程器有8个主要因素
1、烧录的速度:
烧录器的烧录速度至关重要,决定着公司的产能是否能跟上,目前市场有最新产品如:Elnec的BeeHive204,BeeHive208,MINATO M1950,DATA IO的FLASH PAK3,BP M2800F的烧录器,烧录速度是其它同类型机器的10倍,建议烧录64M以下芯片可选择BEEHIVE204,烧录64M以上可选择M1950,DATA IO的,其中以M1950产量最大(16座)的;
2、性能稳定性:
  日前欧美的烧录器技术较成熟,如MINATO,ELNEC,DATA IO,BP生产的烧录器是相当稳定,且市场占有率较高;
3、支持IC型号的多少:
  一般情况下支持芯片型号较多的烧录器,相对要好一些,可以使产出比最大化。想查看支持IC型号的多少,可到前海杰航官网查看。
4、售后服务以及技术支持:
  烧录器因其专业性较强,配备的耗材种类较多,因此很易出来各种不同的问题,故售后相当重要。
  目前欧、美、日大的烧录器制造商在大陆区都设有专业的售后服务团队,目前在大陆有前海杰航科技有限公司提供专业的技术服务。
5、品牌知名度:
   烧录器大厂得经过市场的验证,所以品质相对较好且市场占有率较高的公司有:MINATO,ELNEC,DATA IO,BP等欧、美、日烧录器制造商,公司发展历史悠久,技术较成熟,从质量,品牌角度来讲是最佳的选择;
6、耗材开发能力:
是否有能力开发烧录座等耗材及升级IC支持数。随着IC芯片种类的更新,以前的烧录座不适合使用,需要编程器厂商开发新的烧录座。

以上是选择烧录器的几个主要因素,另外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7、选择烧录器要根椐自已要烧录芯片容量大小,量的多少,预算多少等来选取择不同烧录器。量产大并稳定的,可以选择自动化烧录器;量产小的,可以选择手动烧录器。
8、根椐自已要烧录的IC种类决定。

测试治具厂家测试程序是如何生成的?
测试治具厂家连线与接通一般完全自动进行并由软件控制,不过这会使接收器的内部连接非常复杂。
数字资源(信道)通常在一个专用机架上,然后由另外一个单独机架包含开关阵列对模拟仪器进行连接及分配。
如果需要模拟/数字信道,夹具可以提供跳线,为使成本、空间和灵活性达到最优,通常还要专门针对测试治具厂家具体的项目或程序进行设置,因此新的项目要设计新的STE。
幸好测试治具厂家有了自动化处理,设置时间、测试时间以及整体操作都比手工测试台更加快速而容易。
生成测试程序虽然不会太简单,但所需文件将大大减少,STE可以扩展为满足多种性能需要,通常用于生产或维修中心。
测试治具如何保养?
操作测试治具的朋友都可能遇到过测试治具测试的电路板情况不能正常的测试,前面测试过程遗漏的部分又没测试出来、测试探针覆盖有大量的灰尘等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呢?

导致以上的问题主要原因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对测试治具的保养,在测试治具长时间的使用后会有大量的灰尘落到测试治具表面。

对测试治具进行保养

1、测试治具在使用3个月左右,测试治具操作人员需要把测试治具交由设计部进行检修,对测试探针、测试气缸及扫描相关性能进行检修,对于不合格的部件要进行更换同时做好相关的记录。

2、测试治具使用一年时,操作人员要将测试治具交由设计部进行年度保养,对测试治具上的测试探针进行批量性更换,以保证测试治具的性能。

3、深圳ICT测试治具在使用一周左右的时间,操作员应该要对测试治具上的测试探针进行清洗,以此来保证测试探针的清洁,并进行祥细的记录,在清洗的时候应该使用酒精、牙刷清洗,要特别注意的是测试探针的底部。
ICT测试治具是什么?
ICT测试治具概述
ICT测试治具即 In Circui Test测试治具的缩写,就是在线检测、测试治具。是对在线元器件的电性能及电气连具接进行测试来检查生产制造缺陷及元器件不良的一种标准测试设备。它主要用于检查在线的单个元器件以及各电路网络的开、短路情况,具有操作简单、快捷迅速、故障

定位准确等特点,ICT测试治具可进行模拟器件功能和数字器件逻辑功能测试,故障覆盖率高,对每种单板需制作专用的针床,这个针床在工业生产上就叫它ICT测试治具。

ICT测试治具特性

ICT测试治具有单面双面之分,通用天板方便交换机种 ,使用可调培林座,容易保养,使用压克力&电木&FR-4 材质(或指定),直接gerber文件处理生成钻孔文件,保证钻孔精度。 测试程式自动生成,避免手工输入出错之可能 适用于tri、jet、newsys、okano、tescon、takaya、gwposhell、src、concord,PTI816等ICT机型。两被测点或被测点与预钻孔之中心距不得小于0.050"(1.27mm)。以大于0.100"(2.54mm)为佳,其次是0.075"(1.905mm)。治具的测试点分布也尽量均匀,保证压上后板子不变型,以免造成产品的损坏

ICT测试治具功能

ICT测试治具能够检查制成板上在线元器件的电气性能和电路网络的连接情况。能够定量地对电阻、电容、电感、晶振等器件进行测量,对二极管、三极管、光藕、变压器、继电器、运算放大器、电源模块等进行功能测试,对中小规模的集成电路进行功能测试,如所有74系列、Memory 类、常用驱动类、交换类等IC。

ICT测试治具通过直接对在线器件电气性能的测试来发现制造工艺的缺陷和元器件的不良。元件类可检查出元件值的超差、失效或损坏,Memory类的程序错误等。对工艺类可发现如焊锡短路,元件插错、插反、漏装,管脚翘起、虚焊,PCB短路、断线等故障。测试的故障直接定位在具体的元件、器件管脚、网络点上,故障定位准确。对故障的维修不需较多专业知识。采用程序控制的自动化测试,操作简单,测试快捷迅速,单板的测试时间一般在几秒至几十秒。

在线测试通常是生产中第一道测试工序,能及时反应生产制造状况,利于工艺改进和提升。ICT测试治具测试过的故障板,因故障定位准,维修方便,可大幅提高生产效率和减少维修成本。因其测试项目具体,是现代化大生产品质保证的重要测试手段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