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电路电流值的大小通过降压电容可以算出来吗?如何计算?

楼主:
请问,箭头处电流大小通过降压电容可以算出来吗?如何计算为多少?

网友A(2018-10-08):
就是稳压管的标称值。如果不明白,就先熟悉熟悉稳压管的工作原理。

网友B:
电流值是根据1.5uF电容在50Hz交流回路的容抗来计算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就是稳压管的标称值。如果不明白,就先熟悉熟悉稳压管的工作原理。

我问:此处电流大小??

网友D:
电容式降压电路根据经验公式计算:半波整流1uF电容输出=30mA,1.5uF约=45mA。

网友E:
看模电书,上面有

网友F:
电容值uFX系数69540=电流mA

网友G:
此处电流??流向哪的电流?一个点能知道电流吗?
你把电容在交流电中产生的阻抗代入电路中,换成电阻,你就会知道电流是多少了
这个电路的电流和负载是有关系的,你可以假设一下:接1欧的负载和1K欧的负载,你就会明白我说的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此处电流??流向哪的电流?一个点能知道电流吗?
你把电容在交流电中产生的阻抗代入电路中,换成电阻,你就会知 ...

那一点之前(1N4007之后)电流

网友H:
粗略计算下.
用容抗公式计算可得半桥整流前的电流约为105mA (AC RMS),半桥整流滤波后,直流电流大概是105乘两个0.707,故A点电流约等于53mA.要注意一下两点:
1.通过稳压管的电流取决于负载电阻,负载电阻越大则通过稳压管的电流也越大,注意不要超过稳压管允许值

2.反之,负载电阻小到一定程度,则稳压管截止,输出电压会不到24V.

网友I:
首先,你要给出负载,没有负载,此处只有稳压管的反向电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问:此处电流大小??

这个要看你的荷载的性质。如果是纯电阻荷载、电阻又不大,负荷上的电流近似等于为:  电压/容抗
    容抗=1/2*3.14fC  f:赫兹,c:法拉。

如果是感性、容性或复合性负荷计算就更为复杂了。

网友J:
如图,C20为降压电容,类似于一个电阻的作用,它的容抗Xc=1/(2πfc).
电路分析:首先去掉D4,剩下的电路中C20用于降压,然后通过D2半波整流,整流后的电压由DZ1和C7进行稳压输出。
由于电容只能通过交流电,经过D2整流后,电容只能流过正半周单向电流,电路不能持续导通,所以还需要构造一个 负半周的电流回路,D4就起到这个作用.由于电容C20上的电压较高,拔掉插头后可能仍有较高电压引起触电,所以必须对电容尽快放电。R20并联在电容上,就是用来做放电电阻,起到安全保护的作用。

网友J:
Xc=1/2πfc,f为50HZ,C为1.5uF,所以Xc为2123欧,所以电流为(220V-24V)/(2123+51)=90.16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