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单片机串口IAP升级实例源码

楼主(2018-10-08):
LPC1768 IAP升级方法 实例
测试说明:
    本实验通过串口0对开发板进行IAP升级,本工程为引导程序,将开发板上的USB转串口连接到电脑
    插上3.2寸彩屏模块,下载程序到开发板,彩屏显示按键功能:
    INTO键:擦除应用程序
    方向键 ok:进行IAP升级,等待串口接收应用程序
    方向键 down:运行应用程序
    方向键 up:显示菜单

    当按下ok键等待串口接收应用程序时,电脑通过超级终端发送预先编译好的应用程序(BIN)格式
    以1K Xmodem模式进行发送给开发板,开发板接收完成后显示 Updata Complete,按方向键down
    开始执行应用程序

/*******************************************************************************
  * Company: Wang Electronic Technology Co., Ltd.
  ******************************************************************************
  * 文件名称:main.c
  * 功能说明:IAP引导程序
  * 版    本:V1.1
        * 作    者:jeansonm
********************************************************************************
  * 文件名称:
  * 功能说明:
  * 版    本:
        * 更新作者:
  * 日    期:
        * 更新原因:
********************************************************************************/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lcd_bsp.h"
#include "xmodem1k.h"
#include "iap.h"
#include <stdio.h>

#define        IMG_START_SECTOR        0x00010000        /* Sector 16 应用程序地址 */
#define        IMG_END_SECTOR                0x00037FFF        /* Sector 20 */

/*        Function Prototype */
static uint32_t load_image(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Character array workspace for GLCD print functions */
#define MAX_STRING_SIZE                50
static uint8_t string[3][MAX_STRING_SIZE];
static uint32_t received_data = 0;

/*        State-machine variable to control application functionality */
enum state_machine {
        READY = 0,
        MENU,
        ERASE_FLASH,
        FLASH_IMG,
        SHOW
};
enum state_machine         cmd;

/*********************************************************************************************************
** Function name:       JMP_Boot
** Descriptions:        跳转到应用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address 应用程序地址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__asm void JMP_Boot( uint32_t address ){
   LDR SP, [R0]                ;Load new stack pointer address
   LDR PC, [R0, #4]        ;Load new program counter address
}

/*********************************************************************************************************
** Function name:       Boot
** Descriptions:        跳转到应用程序
** input parameters:    无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Boot( void )
{
        SCB->VTOR = IMG_START_SECTOR & 0x1FFFFF80;        //修改中断向量表
        JMP_Boot(IMG_START_SECTOR);
}

/*********************************************************************************************************
** Function name:       Screen_Fresh
** Descriptions:        刷新显示
** input parameters:    p 显示信息
** output parameters:   无
** Returned value:      无
*********************************************************************************************************/
void Screen_Fresh(char *p)
{
        LCD_Clear(Black);
        LCD_DisplayString(0, 0,          "Application MENU");
        LCD_DisplayString(0, 16,          "Press \"INT0\" to erase image");
        LCD_DisplayString(0, 16*2, "Press \"UP\" to print menu");
        LCD_DisplayString(0, 16*3, "Press \"CENTER\" to transfer image");
        LCD_DisplayString(0, 16*4, "Press \"DOWN\" to display image");
        LCD_DisplayString(0, 16*5, string[0]);
        LCD_DisplayString(0, 16*6, string[1]);
        LCD_DisplayString(0, 16*7, string[2]);
        LCD_DisplayString(0, 16*9, p);
}
int main(void)
{
        uint32_t ints[4];

        SystemClockUpdate();

        LCD_BSP_Init();                                //LCD初始化
        LCD_Clear(Black);
        LCD_SetBackColor(Black);
        LCD_SetTextColor(White);

        cmd = MENU;
        while(1)
        {
                switch(cmd)
                {
                        case READY:
                                if                (!(LPC_GPIO2->FIOPIN & (1<<10)))/*        INT0 键 */
                                {
                                        Screen_Fresh("Erasing Images...");
                                        cmd = ERASE_FLASH;
                                }
                                else if(!(LPC_GPIO1->FIOPIN & (1<<29)))/*        方向键 up 键 */
                                {
                                        cmd = MENU;
                                }
                                else if(!(LPC_GPIO1->FIOPIN & (1<<25)))/*        方向键 ok 键 */
                                {
                                        Screen_Fresh("Waiting for XMODEM Xfer...");
                                        cmd = FLASH_IMG;
                                }
                                else if(!(LPC_GPIO1->FIOPIN & (1<<26)))/*        方向键 down 键 */
                                {
                                        Screen_Fresh("Execute program");
                                        cmd = SHOW;
                                }
                                break;

                        case MENU:
                                /*        显示引导程序版本 */
                                if(u32IAP_ReadBootVersion (&ints[0], &ints[1]) == IAP_STA_CMD_SUCCESS)
                                {
                                        snprintf((char *)string[0], MAX_STRING_SIZE, "Boot Code version %d.%d", ints[0], ints[1]);
                                }

                                /*        显示器件ID */
                                if(u32IAP_ReadPartID(&ints[0]) == IAP_STA_CMD_SUCCESS)
                                {
                                        snprintf((char *)string[1], MAX_STRING_SIZE, "Part ID: %d (%#x)", ints[0], ints[0]);
                                }

                                /*        显示器件序列号 */
                                u32IAP_ReadSerialNumber(&ints[0], &ints[1], &ints[2], &ints[3]);
                                snprintf((char *)string[2], MAX_STRING_SIZE, "Serial #: %08X:%08X:%08X:%08X", ints[0], ints[1], ints[2], ints[3]);
                                Screen_Fresh("Menu");
                                cmd = READY;
                                break;

                        case ERASE_FLASH:
                                /*        擦除存储区准备IAP升级  */
                                if ((u32IAP_PrepareSectors(16, 20) == IAP_STA_CMD_SUCCESS) &&
                                    (u32IAP_EraseSectors  (16, 20) == IAP_STA_CMD_SUCCESS))
                                        Screen_Fresh("Erase Done");
                                else
                                        Screen_Fresh("Erase FAIL");
                                cmd = READY;
                                break;

                        case FLASH_IMG:
                                /*        清空接收寄存器 */
                                received_data = 0;

                                /* 更新APP程序 */
                                vXmodem1k_Client(&load_image);
                                Screen_Fresh("Updata Complete");
                                cmd = READY;
                                break;
                        case SHOW:
                                Boot();
                                cmd = READY;
                                break;
                }

        }
}

static uint32_t load_image(uint8_t *data, uint16_t length)
{
        if(length > 0){

                /*        准备写扇区操作 */
                if(u32IAP_PrepareSectors(16, 20) == IAP_STA_CMD_SUCCESS)
                {
                        /*        将RAM内容复制到Flash */
                        if(u32IAP_CopyRAMToFlash(IMG_START_SECTOR + received_data, (uint32_t)data, length) == IAP_STA_CMD_SUCCESS)
                        {
                                /*        比较复制内容 */
                                if(u32IAP_Compare(IMG_START_SECTOR + received_data, (uint32_t)data, length, 0) == IAP_STA_CMD_SUCCESS)
                                {
                                        received_data +=  length;
                                        return 1;
                                }
                        }
                }
                /*        打印失败信息 */
                Screen_Fresh("FAIL (RESET & ERASE IMAGE)");
                return 0;
        }
        else
                return 0;
}

网友A(2019-08-22):
资料很好

网友B(2021-12-01):
此文及后面的资料很不错,刚好用上这个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