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刚接触主动量仪,现需要加个信号采集系统,求大神指点!

楼主(2018-10-08):
是这样的,我目前刚开始做主动量仪,现在领导要求在目前主动量仪的产品上增加一个测量信号的采集系统,最好还能与上位机对接上,保存测量数据,毕竟大家都知道干制造行业的,加工数据分析,对于零件加工的意义是多么重要,目前我的思路就就是把测量信号简化一下,相当于一个直流电压信号源,然后通过ad转换以及单片机控制,把测量的信号通过串口发给上位机进行显示与保存 ,上位机目前的想法是通过VB的编程实现对串口信号的接受并保存(大学的时候考过计算机二级VB 66分飘过,懂点皮毛)。但是现在主要问题是不知道这个思路对不对,以及对于单片机编程和串口方面的知识不足,希望各位大神指点下,给点意见,指导学习一下,如果有同行的主动量仪工程师,希望能够进行交流一下,本人qq609299873,希望相互学习,刚接触这一方面工作,确实知识有所欠缺,需要向你们学习学习!

网友A:
你这个思路没问题,模拟量信号要进行远距离传输的话肯定要转换成数字量,单片机编程和串口这个只有靠自己学习了,对靠谱点的工科生应该不算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思路没问题,模拟量信号要进行远距离传输的话肯定要转换成数字量,单片机编程和串口这个只有靠自己学 ...

嗯呢,思路上是行的通 ,不过目前有个难点是采集点的控制,因为信号是周期的从+5v到-5v变化的,到0v的时候就需要采集,看样子需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啊,,单片机 数电模电 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