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佬怎么用RS232总线进行一个主机和三个从机之间的基本通信啊?

楼主(2018-10-08):
(图片)

网友A:
采用RS232也是可以的。从机RXD直接与主机的TXD连接没有问题,从机的TXD必须线或的方式与主机的RXD相连接,也就是说每台从机的TXD必须是OC输出,靠公用电阻拉高,通讯时同一时间只允许1个从机向主机发送。
通讯由主机发起,采用9位数据位方式,第9位置“1"表示当前发送的是地址,第9位是”0“表示当亲发送的是数据。 主机可以广播方式向从机发送。从机需要区分地址与数据,当需要从机数据时,主机向从机发送地址,从机接收后,只有地址相符的从机才可以向主机发送数据。

楼主:
这是一个投票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