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码器7448和74LS48的区别

楼主(2018-10-08):
大家好,我在做数字电路的八路抢答器时,发现在proteus仿真软件里,7448和74LS48这两款芯片可以通用,没问题,数码管用的是普通的共阴极。但是做实物时,却发现7448可以,但74LS48却点不亮数码管,这是为什么?请高手帮忙解答,谢谢!

网友A:
74系列分好几种,LS属于低功耗类型驱动能力有限,实物应用上对型号还是要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系列分好几种,LS属于低功耗类型驱动能力有限,实物应用上对型号还是要求的

我加了上拉电阻,74LS48显示也和7448不一样

网友B:
74LS48的速度快、功耗低,7448是最早的工艺生产的TTL器件,现在已经属于性能指标落后的产品。
74LS48与7448的功能和管脚都是兼容的。

网友C:
7448是早期的TTL产品,74LS48为高速CMOS,速度快,功耗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74LS48的速度快、功耗低,7448是最早的工艺生产的TTL器件,现在已经属于性能指标落后的产品。
74LS48与744 ...

既然都兼容的话,为什么74LS48就点不亮数码管呢,7448就可以

网友D:
TTL集成电路的拉电流能力很弱的,内部是2K拉高电阻,因而直接驱动共阴极数码管勉为其难。如果改成共阳极数码管,高达6毫安的灌电流能力就足以胜任了。如果使用HC高速CMOS电路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HC电路是推挽输出的。

网友E:
74系列和74ls系列的高低电平的定义不同,所以有些场合下不能互换。proteus仿真软件是偏重电路的逻辑关系,有些参数、性能的不同不一定都能反应的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74系列和74ls系列的高低电平的定义不同,所以有些场合下不能互换。proteus仿真软件是偏重电路的逻辑关系, ...

这两款芯片高低电平有什么不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