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西门子S200系统设计

楼主(2018-10-08):
用上位机实现电机的正转、反正功能。
用上位机实现电机的起点、停止功能。
用上位机实现电机的加速、减速功能。

要求

要求

网友A:
上位机可用组态王或者力控等软件。要实现电机的加减速控制,需增加变频器控制电机。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给出给定信号控制变频器进行增减速控制。电机的工作电压与电流通过电流电压变送器转换为标准信号给模拟量输入模块,进行电流电压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