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10-08):
没有错为啥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没有错为啥出现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A:
选项中,是否选中的 生成 hex的勾勾

~~~~~~~~~~~~~~~~~~~~

网友B:
点击菜单上的Flash,选择configure Flash toolst选择Output标签,勾选Create HEX File
就可以了.
在那个像魔法棒那个标志里面,output中生成hex文件打钩
点击菜单“Option for Tagret '...'” ---> 选择“Output”页--->钩选“Create HEX File”--->重编译   如果程序无误,在Project的当前目录即会产生HEX文件
点击菜单“Option for Tagret '...'” ---> 选择“Output”页--->钩选“Create HEX File”--->重编译
勾选生成HEX文件就好啦,看图

网友C:
你设置输出HEX文件了没有

网友D:
那个像夹子的按钮里面设置的第三页output有个Create HEX File选项栏,点一下就好了

网友E:
没有勾选创建HEX文件吧,如果勾了还不行,那就是语法有问题,或是你做了这个工程有问题。
正常在文件目录可以生成HEX。

网友F:
在设置里面 output里 create hex这个选项要勾上

网友G:
void  delay (uint  t);看到了吗,你这个延时函数小括号后不能加;这个分号

网友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应该是signed 不是 aigned   然后生成hex要在Options for Target里的output选项页勾选Create HEX File选项

网友I:
你要把那个create hex勾上,在工具栏那里面。

网友J:
kill设置里面的生成HEX文件勾选了没有

网友K:
你的编译没通过啊

网友L:
Keil软件没有设置生成hex文件,设置 - output - create hex这个选项要勾上

网友M:
delay(xxx)后面多了个分号
另外,建议改良下代码排版,起码该缩进的缩进,括号该对齐的对齐.

网友N:
没有勾选创建HEX文件

网友L:
Keil软件没设置对,project - options for target 'target 1' - output - create hex file 这个选项要选上。

网友O:
还不是HEX文件的问题,根本连编译都没通过呢

网友P:
选项没点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应该是signed 不是 aigned   然后生成hex要在Options for Target里的output选 ...

这个兄弟说的对, #define unsigned int uint 应该这样写

网友Q:
你编译还没成功

网友R:
设置里面 output里 create hex这个选项勾上

网友S:
你要把那个create hex勾上,在工具栏那里面

网友T:
你是否遗漏了步骤

网友U:
你程序有问题,编译没通过

网友V:
只有编译没有错误才可能生成HEX(有警告没关系),如果编译通过说明你的程序语法没有错误,再然后不能生成HEX就考虑你的单片机内部资源是否够用。

网友W:
楼上讲得很详尽了

网友X:
keil授权文件还有stc 89c51的几个文件都需要加载在keil里面,我看你这个工程里没有c51的文件,你可以去百度搜一搜。

网友Y:
没有勾选是否生成 hex

网友Z:
左侧右键target,点击option to target...,上方点击output,给hex打上勾,确定,重新run

网友AA:
一个小锤子,里面Creat... .Hex文件这个选项要勾中才可以

网友AB:
在device里边看一下你的芯片选型是否正确,并且更改到你实际情况的芯片类型。然后再utilities里边的setting看一下你选的芯片内存大小和你的实际芯片容量是否相同

网友AC:
在上面栏里,有个三个小块块标志左边那个标志,打开,选择output,然后勾选create a hex 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