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连接电脑问题

楼主(2018-10-08):
arduino  uno连接电脑后灯亮,但电脑没反应,设备管理器里也未显示端口,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没有链接好,或者接口松了吧。板子2个接口都试过啦?

网友B:
驱动是否正确安装了

~~~~~~~~~~~~~~~

网友C:
驱动、线都有可能

网友D:
数据线D+ D-不通吧?换数据线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链接好,或者接口松了吧。板子2个接口都试过啦?

没有啊,接口是好的,同样的板子在我同学电脑上就可以连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驱动是否正确安装了

本来应该是连上就会自动安装驱动,但是电脑没反应,而且驱动我手动安装的话显示安装失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驱动、线都有可能

驱动安装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数据线D+ D-不通吧?换数据线看看吧

换一台电脑就能用啊

网友E:
工具——————端口——————选com端口

网友F:
线的可能大, 还有就是USB输出电压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