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8-d80nk红外避障传感器控制流水灯

楼主(2018-10-08):
e18-d80nk 红外避障传感器
用这个模块来控制流水灯的程序谁有啊?在网上没找到。

网友A:
这个也要找?不需要吧。
你的这个红外传感器,是数字型的,即有障碍时输出低电平,没障碍时输出高电平。所以,只要将此传感器的数据端接在单片机一个IO口上,通过检测它的电平高低,就可以控制流水灯了。
例如:将此传感器接在P10口,流水灯接在P2口,程序就是这样的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LED P2
sbit HW=P1^0;

void Delay10ms(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a,b;
    for(;c>0;c--)
        for(b=38;b>0;b--)
            for(a=130;a>0;a--);
}

void main ()
{
    unsigned char n;
    LED=0xfe;
    while (1)
    {
        if (HW==0)
        {
            LED=_crol_(LED,1);
            Delay10ms(20);
        }
    }
}

这是最简单的红外控制了,即检测到障碍,灯就流水动,没有障碍则灯不动。

光电传感器模块 E18-D80NK 漫反射式红外光电开关 避障传感器模块.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