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一小时定时器 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10-08):
近些天图书馆收书,规定人离开座位不能超过15分钟不然就会把书收走,所以制作了一个计时器,用来指示人离开的时长,按照最简需求设计,计时时长为1小时,超出时间清零。
附带了一个按键,用于计时过程中的暂停,这样这个计时器可以当作秒表使用了,做个题什么的限制一下时间又不用占用手机。而且最关键的是小巧,看起来不会太蠢...

说明:
1.单片机使用STC15F104W,共有6个I/O
2.数码管为时钟样式的数码管,中间带有“:”的,焊接时按照最短路径焊接,移植程序请考虑修改smgduan[10]的段选值
3.程序定时器0初始值是在12MHz晶振下的初始值,移植程序时请注意修改
4.数码管采用74HC138+74HC595驱动,595典型连接方式到单片机普通I/O,138改为2-4线驱动,S2=0,Y0~Y3进行位选
5.清零操作就重新上电就好啦,毕竟是最简需求嘛
6.整个板子需要4根跳线,分别是
    74HC595的SRCLR'到VCC
    74HC138的S2到GND
    板子连接时138译码器GND到供电地的跳线
    板子背面使用较硬铁丝(剪下的元件引线)连接数码管第4位到138译码器Y3

程序设计思路:
初始化一个5ms的定时器,每计数200次为1s,每秒将时间值变量加一,在主程序中循环处理这个数据,对60取模得到分钟数,取余得到秒数。
将所取到的分钟和秒按位取出,得到待显示的每一位数据,存放在Display_time[4]数组中。调用数码管显示函数进行显示。
在循环中加入一个按键检测,如果按键按下,就将定时器运行位取反,实现暂停效果。
设定一个标志位point,每秒的前一半令其为1,后一半令其为0,在显示函数中对这一位进行判断,决定数码管小数点位是否亮。
注意:时钟数码管的中间“:”是第二位小数点,但是为了简便,将所有小数点全部点亮了。

#include<STC15.H>
#include<intrins.h>
sbit S1=P3^0;
sbit S2=P3^5;
sbit SER=P3^1;
sbit RCLK=P3^2;
sbit SRCLK=P3^3;//74HC595管脚定义
sbit KEY=P3^4;

//全局变量表
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10]={0xf5,0x05,0xb3,0x97,0x47,0xd6,0xf6,0x85,0xf7,0xd7};//给74HC595的段选值
unsigned char Display_Time[4]={0,0,0,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char cnt=0;//定时器周期计数
bit point=1;
/*##############################################################################################
设计名称:简易一小时计时器
设计者:清河

平台:STC15F104W
硬件部分
数码管显示:位选使用74HC138改为2-4线译码、段选使用74HC595减少IO口使用
        使用4位共阴极数码管,时钟数码管,显示无符号位

注意:为尽可能保证精度,晶振选取12MHz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cnt)//调用该函数进行一段时间的延时
{
        while(cnt--);
}

void Timer0Init(void)                //5毫秒@12.000MHz
{
        EA=1;
        ET0=1;
        AUXR |= 0x80;                //定时器时钟1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void hc595send(unsigned char dat)//使用SPI向74HC595发送一个字节的数据
{
        unsigned char a;
        SRCLK=0;
        RCLK=0;
        for(a=0;a<8;a++)
        {
                SER=dat>>7;
                dat<<=1;
                SRCLK=1;
                _nop_();
                _nop_();
                SRCLK=0;
        }
        RCLK=1;
        _nop_();
        _nop_();
        RCLK=0;
}

void smgdisplay()//数码管显示函数,参数为需要显示的数组
{
        unsigned char i;
        for(i=0;i<4;i++)
        {
                switch(i)//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S1=0;S2=1; break;
                        case(1):
                                S1=1;S2=0; break;
                        case(2):
                                S1=0;S2=0; break;
                        case(3):
                                S1=1;S2=1; break;
                }
                if(point)
                {
                        hc595send(smgduan[Display_Time[i]]|0x08);
                }
                else
                {
                        hc595send(smgduan[Display_Time[i]]);
                }
                delay(10); //间隔一段时间扫描
                hc595send(0x00);//消隐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Display_Time[0]=(time/60)/10;
                Display_Time[1]=(time/60)%10;
                Display_Time[2]=(time%60)/10;
                Display_Time[3]=(time%60)%10;
                smgdisplay();

                if(KEY==0)
                {
                        delay(5000);
                        if(KEY==0)
                        {
                                TR0=!TR0;
                                point=1;
                        }
                        while(!KEY);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L0 = 0xA0;                //设置定时初值
        TH0 = 0x15;                //设置定时初值

        if(cnt==200)//计数到1s
        {
                cnt=0;//清空
                point=1;//秒闪烁:亮
                time++;//时间加1秒
        }
        else
        {
                if(cnt==100)//当计数半秒
                {
                        point=0;//秒闪烁:灭
                }
                cnt++;
        }

        if(time==3600)//满值清空
        {
                time=0;
        }
}

插入的代码似乎格式有问题,复制应该不影响编译,但建议下载源代码。

备注:由于该作品的耗电量很小,故使用“充满自停”的移动电源供电时,可能会出现一段时间后自动停止供电的情况,解决办法是使用无充电保护的移动电源或者增加作品负载(加几个灯什么的...)

凌净清河

虽然程序很简单,不用回帖就可以下载,但是还是很期待大家的评论呢!
简易一小时计时器

网友A:
谢谢分享,非常适合我们菜鸟学习!

网友B:
洞洞板焊得不是一般了得,感谢分享,那根飞线在元件面跳过去就更美观了,看着很舒适。

网友C:
有点意思哦,弄来看看先

网友D:
看起来不错哦~

网友E(2019-12-22):
谢谢楼主分享~感觉单片机有点小难ORZ

网友F:
很感兴趣。能不能他提供原理图?

楼主:
引用 网友F:
很感兴趣。能不能他提供原理图?

做的时候没画原理图,不过一共就6根线,老哥你照着程序的位定义连就是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做的时候没画原理图,不过一共就6根线,老哥你照着程序的位定义连就是了

谢谢。。。。。。

网友G:
可以更简化,用一片单片机就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