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ARM从哪里入手

楼主(2018-10-09):
学习ARM从哪里入手

楼主:
可以从STM32F103这个芯片开始吗

网友A:
从小型芯片入手

网友B:
直接买一个正点原子的探索者开始慢慢学

网友C:
别把ARM看的太复杂,要先用,用的同时学习,不然你会觉得枯燥乏味久而久之就没兴趣了,简易先用STM32 CUBEMX软件生成底层驱动代码,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逻辑,有些时候我们都想学习ARM的原理和深入的理论,但最后你会发现,会用才是硬道理,能用她做出来东西才是真格的,我现在给别人做项目就用STM32,就CUBEMX生产代码,然后简单的搞一下逻辑就交差了,就这么简单。

网友D:
先从Cortex-M3 F1开始吧 ,有余力再慢慢上M4什么的

网友D:
先买个普中的开发板然后再转c8T6

网友E:
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F:
#可以从STM32F103这个芯片开始吗 在这里快速回复#

网友G:
一步一步来

网友H:
这就要看你现在是什么状态了。
先当你一切都要从头开始吧:
1. 熟悉一下每个接口的编程:UART、SPI等等,点到即可。这时,你对嵌入式有了一个最初的了解。
2. 熟悉一下MMU模块和FLASH的相关知识。
3. 进入linux源码,查阅一下相关资料,动手编译内核,烧录文件系统,写写驱动。
4. 移植一下QT等常用的东西。
5. 想干啥就干点啥吧,呵呵。

网友I:
刚开始接触要先购买个开发版吧,毕竟有很多例程和视频好理解一些

网友J:
建议从ST ARM开始。资源多,开发板也多,网上讨论组也多。可以快速入手。最好买个开发板,一般也就100以内。

网友K:
必须冲单片机入手

网友L:
    我的学习路线是弄清自己手头开发版的芯片逻辑结构(看TRM手册),弄清楚芯片寄存器及功能。一般来说开发就是操作寄存器。

网友M:
我也是刚入门,求指教

网友N:
从stm32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