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串行通信(汇编语言)

楼主(2018-10-09):
  • ;================================================
  • ;LCD12864串行通信例程(汇编语言)
  • ;杨小强  2018年10月
  • ;MCU:STC15F104W,内部R/C时钟,频率11.0492MHz
  • ;LCM:带中文字库的LCD12864(控制芯片为ST7920)
  • ;
  • ;LCM字符显示RAM的地址与字符显示区域的对应关系
  • ;第一行  80H  81H  82H  83H  84H  85H  86H  87H
  • ;第二行  90H  91H  92H  93H  94H  95H  96H  97H
  • ;第三行  88H  89H  8AH  8BH  8CH  8DH  8EH  8FH
  • ;第四行  98H  99H  9AH  9BH  9CH  9DH  9EH  9FH
  • ;
  • ;接线方法,共4根线:VCC、VSS、R/W(SID)、E(SCK)
  • ;PSB接电源地(H:并口方式,L:串口方式)
  • ;CS(RS)接电源正(片选,高电平有效)
  • ;/RESET复位悬空
  • ;背光电源A和K分别接到VCC、VSS
  • ;R/W:接P3.2
  • ;  E:接P3.3
  • ;
  • ;==============LCD接口定义==============
  • SID EQU P3.2        ;第5根线,串行数据 RW
  • SCK EQU P3.3        ;第6根线,串行同步时钟 E
  •         ORG        0000H
  •         LJMP        START
  •         ORG        0100H                ;程序代码开始地址安排在100H
  • START:        MOV        SP,#050H        ;设置堆栈指针
  •         LCALL        LcmInit                ;LCM初始化
  •         LCALL        LcmClearTXT        ;清屏
  •         MOV         R4,#80H                ;LCM屏幕地址,第一行第一个
  •         MOV        DPTR,#DAB1        ;显示DAB1处的字符串
  •         LCALL        Display                ;调用显示子程序
  •         MOV         R4,#90H                ;LCM屏幕地址,第二行第一个
  •         MOV        DPTR,#DAB2        ;显示DAB2处的字符串
  •         LCALL        Display
  •         MOV         R4,#88H                ;LCM屏幕地址,第三行第一个
  •         MOV        DPTR,#DAB3        ;显示DAB3处的字符串
  •         LCALL        Display
  •         MOV         R4,#98H                ;LCM屏幕地址,第四行第一个
  •         MOV        DPTR,#DAB4        ;显示DAB4处的字符串
  •         LCALL        Display
  • ;**** 在屏幕右下角显示数字从0到9,间隔一秒 ****
  • START1:        MOV        R2,#30H                ;把初始值0的ASCII码30H放入R2
  • START2:        MOV        R4,#9FH                ;屏幕右下角最后一个位置
  •         LCALL        WriteCommand
  •         MOV        R4,#20H                ;先显示一个空格
  •         LCALL        WriteData
  •         MOV        A,R2                ;把R2内容传到R4
  •         MOV        R4,A                ;把R2内容传到R4
  •         LCALL        WriteData        ;显示R4内容
  •         INC        R2                ;R2增1
  •         LCALL        Delay                ;延时1秒
  •         CJNE        R2,#3AH,START2        ;如果R2不等于3AH则跳转到START2
  •         LJMP        START1                ;等于3AH,跳转到START1,又从0开始
  • ;================================================
  • ;子 程 序:在屏幕指定位置显示字符串一行(16个字符)
  • ;入口参数:R4=LCM屏幕地址,DPTR=字符串地址
  • ;出口参数:无
  • ;================================================
  • Display:
  •         LCALL        WriteCommand
  •         MOV        R3,#0
  • Display1:
  •         CLR        A
  •         MOVC        A,@A+DPTR
  •         INC        R3
  •         INC        DPTR
  •         MOV        R4,A
  •         LCALL        WriteData
  •         CJNE        R3,#16,Display1
  •         RET
  • ;===================================
  • ;子 程 序:接收一个字节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R7=接收到的内容
  • ;===================================
  • ReceiveByte:
  •         CLR          A
  •         MOV          R7,A
  •         MOV          R6,A
  •         MOV          R5,A
  • ReB1:        MOV          A,R7
  •         ADD          A,ACC
  •         MOV          R7,A
  •         CLR          SCK
  •         SETB         SCK
  •         CLR          SCK
  •         JNB          SID,ReB2
  •         INC          R7
  • ReB2:        INC          R5
  •         CJNE         R5,#08H,ReB1
  •         CLR          A
  •         MOV          R5,A
  • ReB3:        MOV          A,R6
  •         ADD          A,ACC
  •         MOV          R6,A
  •         CLR          SCK
  •         SETB         SCK
  •         CLR          SCK
  •         JNB          SID,ReB4
  •         INC          R6
  • ReB4:        INC          R5
  •         CJNE         R5,#08H,ReB3
  •         MOV          A,R6
  •         ANL          A,#0FH
  •         MOV          R6,A
  •         MOV          A,R7
  •         ANL          A,#0F0H
  •         ADD          A,R6
  •         MOV          R7,A
  •         RET
  • ;===================================
  • ;子 程 序:读数据 ReadData
  • ;入口参数:无
  • ;出口参数:R7=接收到的数据
  • ;===================================
  • ReadData:
  •         LCALL        CheckBusy        ;忙状态检测
  •         MOV          R7,#0FEH        ;FE(读数据)
  •         LCALL        _SendByte
  •         LJMP        ReceiveByte
  • ;===========忙状态检测==============
  • CheckBusy:
  •         MOV          R7,#0FCH        ;FC(读状态)
  •         LCALL        _SendByte        ;发送R7内容到LCM
  •         LCALL        ReceiveByte        ;从LCM读出一个字节到R7
  •         MOV          A,R7
  •         JB           ACC.7,CheckBusy        ;忙检测
  •         RET
  • ;===================================
  • ;子 程 序:写指令 WriteCommand
  • ;入口参数:R4=待传输的指令
  • ;出口参数:无
  • ;===================================
  • WriteCommand:
  •         LCALL        CheckBusy        ;忙状态检测
  •         MOV          R7,#0F8H        ;F8(写指令)
  •         LJMP        SendByte
  • ;===================================
  • ;子 程 序:写数据 WriteData
  • ;入口参数:R4=待传输的数据
  • ;出口参数:无
  • ;===================================
  • WriteData:
  •         LCALL        CheckBusy        ;忙状态检测
  •         MOV          R7,#0FAH        ;FA(写数据)
  • ;******** 向LCM发送串行数据 SendByte ********
  • ;发送方法:每次都由三个字节组成,
  • ;第一个字节(放在R7)向控制器发送命令控制字(写指令F8,写数据FA,读状态FC,读数据FE),
  • ;第二个字节(放在R4)的高4位为发送指令或数据的高4位,低4位补0
  • ;第三个字节(放在R4)的低4位为发送指令或数据的高4位,高4位补0
  • SendByte:
  •         LCALL        _SendByte        ;发送R7内容到LCM(第一个字节)
  •         MOV          A,R4
  •         ANL          A,#0F0H                ;"与"操作,执行完后高4位不变,低4位为0
  •         MOV          R7,A
  •         LCALL        _SendByte        ;(发送第二个字节)
  •         MOV          A,R4                ;(以下发送第三个字节)
  •         SWAP         A                ;高4位与低4位交换
  •         ANL          A,#0F0H                ;位与运算
  •         MOV          R7,A
  • _SendByte:
  •         CLR          A                ;发送R7内容到LCM
  •         MOV          R6,A
  • Se1:        CLR          SCK
  •         MOV          A,R7
  •         ADD          A,ACC
  •         MOV          R7,A
  •         MOV          SID,C
  •         SETB         SCK
  •         CLR          SCK
  •         INC          R6
  •         CJNE         R6,#08H,Se1
  •         RET
  • ;=============== LCM初始化 LcmInit ================
  • LcmInit:
  •         MOV          R4,#030H        ;功能设置,一次送8位数据,基本指令集
  •         LCALL        WriteCommand
  •         MOV          R4,#03H                ;地址归位
  •         LCALL         WriteCommand
  •         MOV          R4,#0CH                ;0000,1100 整体显示,游标off,游标位置
  •         LCALL        WriteCommand
  •         MOV          R4,#01H                ;0000,0001 清DDRAM
  •         LCALL        WriteCommand
  •         MOV          R4,#06H                ;光标右移,画面不移动,AC加1
  •         LJMP        WriteCommand
  • ;============ 清屏 ============
  • LcmClearTXT:
  •         MOV   R4,#30H
  •         LCALL WriteCommand
  •         MOV   R4,#80H
  •         LCALL WriteCommand
  •         CLR   A
  •         MOV   R3,A
  • LCT1:        MOV   R4,#20H
  •         LCALL WriteData
  •         INC   R3
  •         CJNE  R3,#64,LCT1
  •         RET
  • ;============ 延时1秒(11.0592MHz) ===============
  • Delay:        PUSH 30H
  •         PUSH 31H
  •         PUSH 32H
  •         MOV 30H,#34
  •         MOV 31H,#159
  •         MOV 32H,#56
  • NEXT:        DJNZ 32H,NEXT
  •         DJNZ 31H,NEXT
  •         DJNZ 30H,NEXT
  •         POP 32H
  •         POP 31H
  •         POP 30H
  •         RET
  • ;========== 要显示的字符串 ==========
  • DAB1: DB 04CH,043H,044H,031H,032H,038H,036H,034H,0B4H,0AEH,0D0H,0D0H,0CDH,0A8H,0D0H,0C5H
  • DAB2: DB 0C0H,0FDH,0B3H,0CCH,0A3H,0A8H,0BBH,0E3H,0B1H,0E0H,0D3H,0EFH,0D1H,0D4H,0A3H,0A9H
  • DAB3: DB 020H,020H,020H,020H,0D1H,0EEH,0D0H,0A1H,0C7H,0BFH,020H,020H,020H,020H,020H,020H
  • DAB4: DB 020H,020H,032H,030H,031H,038H,0C4H,0EAH,031H,030H,0D4H,0C2H,020H,020H,020H,020H
  •         END

网友A(2020-04-18):
感谢贡献!
值得学习!

网友A:
并行通讯的液晶屏可以当串口使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