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扩展外部RAM6264 掉电重启不丢失设定和记录的数据

楼主(2018-10-09):
我制作一个计数器扩展外部6264保持数据,在关闭和开启后应能保持关闭前的数据,6264外围电路为防止数据不稳定都哪些辅助电路,还有就是51的主程序关闭和开启的程序怎么写。最好有实际好用电路图和程序。

网友A:
电池+二极管:
电池:当无电源时,由电池供电给RAM。
二极管:当无电源时,保证电池只供电给RAM而不供电给其它部件。当有电源时,由电源供电。

楼主(2020-03-01):
你这个做出来了吗

网友B:
这个,需要有掉电检测,当掉电时,触发中断,读写存储器,上电初始化读取存储器数据即可,至于电路可用1000uf电容做掉电写入数据的能源。掉电检测可用三极管触发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