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C12C5A60S2单片机的电压采集(12864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8-10-09):
刚刚学习51单片机不久,这是记录了自己学会了内部AD采集的一个过程

#include "adc.h"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
函数描述: ADC电源延时函数
入口参数: 无
*/
void ADC_Delay10ms(void)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_nop_();
        _nop_();
        i = 108;
        j = 144;
        do
        {
                while (--j);
        } while (--i);
}

/*

* 函数描述: 内部ADC初始化函数
* 入口参数: ch_x
* ch_x:     为二进制,选择有哪几个ADC通道(想设置几个通道就可以设置几个通道,最多8个)
*/
void ADC_Init(unsigned char ch_x)                //使用内部ADC初始化
{
        P1M0=ch_x;                //(P1x仅为输入,作A/D使用)
        P1M1=0X00;                //0000 0000(P1x仅为输入,作A/D使用)
        P1ASF=ch_x;                //P1x口作为模拟功能A/D使用
        ADC_CONTR=0XE0;                //启动内部A/D模拟电源,开启最大转化速度
        ADC_Delay10ms();                //延时,让A/D电源稳定
        ADC_Delay10ms();                //延时,让A/D电源稳定
}

/*

* 函数描述: ADC通道采集函数
* 入口参数: ch
* ch:       为通道可选择0~7

*/
int Get_ADC(unsigned char ch)
{
        unsigned int resut;                //AD值返回
        ADC_CONTR=0X80|0X08|ch;                //设置通道并开启转化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需要四个时钟延时才能读到ADC_CONTR的正确的值
        while(!(ADC_CONTR&0X10));                //等待转化结束
        resut=(ADC_RES<<2)+ADC_RESL;                //当AUXR1的ADRJ位为零时,高八位存在ADC_RES,低二位存在ADC_RESL
        ADC_CONTR&=0XEF;                //清除标志位
        return resut;
}

/*

* 函数描述: 取AD值平均值函数
* 入口参数: ch,num
* ch:       为通道可选择0~7
* times:    times为采集的次数

*/
unsigned int Get_Adc_Average(unsigned char ch,unsigned char times)
{
        unsigned int Val=0;
        unsigned char t;
        for(t=0;t<times;t++)
        {
                Val+=Get_ADC(ch);                //采集times次求和
        }
        return Val/times;
}

STC12内部ADC

网友A(2019-01-20):
下了学习了一下,但是keil打开之后就特别卡,看不了程序,打开其他的工程文件都好好的,求楼主解答,谢谢~

网友B(2019-03-26):
引用 网友A:
下了学习了一下,但是keil打开之后就特别卡,看不了程序,打开其他的工程文件都好好的,求楼主解答,谢谢~

卡的话,点一下代码,然后保存一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