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roPython]TPYBoard v102 CAN总线通信

楼主(2018-10-09):
0x00前言

  CAN是控制器局域网络(Controller Area Network, CAN)的简称,是ISO国际标准化的串行通信协议。CAN总线结构简单,只需2根线与外部相连,并且内部集成了错误探测和管理模块。
         本篇文章以TPYBoard v102开发板为例,为大家介绍一下如何使用STM32自带的CAN控制器,来实现两个开发板之间的CAN通讯。

0x01实验器材

TPYBoard v102 开发板 2块
杜邦线 若干
CAN总线收发器模块VP230(SN65HVD230)  2个

0x02前期准备

1.  TPYBoardv102的CAN控制器。
v102上有两个CAN控制器,分别为CAN1和CAN2,对应引脚如下:
  CAN1(RX)

  Y3

  CAN1(TX)

  Y4

  CAN2(RX)

  Y5

  CAN2(TX)

  Y6

v102上虽然已经有两个CAN控制器,但是想要完成两个板子之间的CAN通讯,还需要搭配CAN收发器模块。CAN收发器就是CAN控制器和物理总线之间的接口,主要作用就是将CAN控制器的逻辑电平转换为CAN总线的差分电平,在两条有差分电压的总线电缆上传输数据。

2.  去tpyboard的官网看看CAN类库的介绍。

http://docs.tpyboard.com/zh/latest/library/pyb.CAN/?highlight=pyb.CAN
看一下官方的实例代码,这些基本上够用了。
  from  pyb import CAN
  can  = CAN(1, CAN.LOOPBACK)
  can.setfilter(0,  CAN.LIST16, 0, (123, 124, 125, 126))  #  set a filter to receive messages with id=123, 124, 125 and 126
  can.send('message!',  123)   # send a message with id 123
  can.recv(0)                 # receive message on FIFO 0

0x03硬件连接

两个v102我用的都是CAN1。具体连接示意图如下:

  TPYBoard v102 (CAN1)

  CAN收发器模块

  3.3V

  VCC

  GND

  GND

  Y3(RX)

  RX

  Y4(TX)

  TX

两个收发器之间H接H、L接L即可。

0x04源代码

第一个板子等待接收,当接收到数据再发送。
  import  pyb
  from  pyb import CAN

  can  = CAN(1, CAN.NORMAL)
  can.setfilter(0,  CAN.LIST16, 0, (123, 124, 125, 126))  #  set a filter to receive messages with id=123, 124, 125 and 126
  while  True:
      if can.any(0):
          data=can.recv(0)            # receive message on FIFO 0
          print('DATA:',data)
          can.send(b'message1',222)

第二板子是先发送,然后等待接收。

  #  main.py -- put your code here!
  from  pyb import CAN
  can  = CAN(2, CAN.NORMAL)
  can.setfilter(0,  CAN.LIST16, 0, (222,221,231,241))  #  set a filter to receive messages with id=123, 124, 125 and 126
  can.send('message!',  123)   # send a message with id 123
  while  True:
      if can.any(0):
          data=can.recv(0)            # receive message on FIFO 0
          print('DATA:',data)

0x05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