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自动传送装置程序怎么写,新手不知道如何下手

楼主(2018-10-09):
单片机模拟自动传送装置程序怎么写,新手不知道如何下手

网友A:
请教一下:你的“自动传送装置”长什么样子?

网友B:
楼主可以把问题描述得可以更详细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你的“自动传送装置”长什么样子?

89c52芯片,A/D检测电路,电压2.5V时货物重量为500kg,电压为0空载,4为共阳数码管显示当前货物重量,2位数码管显示当前货物数量,k17为启动/停止按键,按下继电器接通,装置启动,再次按下装置停止,同时保存计件数值到EEPROM中。k18为正向/反向传送控制按键,按下发光二极管依次点亮,再次按下,发光二极管反向依次点亮。K19用于读取存放于EEPROM中记录的下一个超重数据,共20个数据循环显示。K18用于对货物计数值进行清零。K20为模式切换按键(工作,设定,读取模式)。设定模式:K17为“+1”键位,K18为“-1”键位,K19为确认键,按下确认键返回工作模式。设定额定载重为750kg,超出750kg装置自动停止,蜂鸣器开始报警,货物重量小于额定载重后,装置自动恢复到工作状态,关闭蜂鸣器。装置载重超过额定载重后,自动将A/D转换后的结果保存EEPROM中。正向传送时,检测到货物,则计数器加1,反向则减1。大概就是这样,跟11年的蓝桥杯模拟智能传送装置有点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