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q9 可燃气体检测

楼主(2018-10-09):
最近做了一个检测可燃气体的小玩意 附上源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74595.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FOSC    18432000L

typedef unsigned char BYTE;
typedef unsigned int WORD;
BYTE mq9word,mq9word1;
#define     URMD    0           //0:使用定时器2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1: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0(16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2:使用定时器1的模式2(8位自动重载模式)作为波特率发生器

//sfr T2H   = 0xd6;               //定时器2高8位
//sfr T2L   = 0xd7;               //定时器2低8位

//sfr  AUXR       =   0x8e;       //辅助寄存器

//sfr ADC_CONTR   =   0xBC;           //ADC控制寄存器
//sfr ADC_RES     =   0xBD;           //ADC高8位结果
//sfr ADC_LOW2    =   0xBE;           //ADC低2位结果
//sfr P1ASF       =   0x9D;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define ADC_POWER   0x80            //ADC电源控制位
#define ADC_FLAG    0x10            //ADC完成标志
#define ADC_START   0x08            //ADC起始控制位
#define ADC_SPEEDLL 0x00            //54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L  0x20            //36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  0x40            //180个时钟
#define ADC_SPEEDHH 0x60            //90个时钟
sbit dula=P3^5;
sbit wela=P3^4;
sbit led=P1^1;
sbit beep=P3^6;
sbit alm=P3^3;
BYTE X,v;
uchar num, num1=60,shi,ge;
void InitADC();
void T0timeInit();
//void InitUart();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void Delay(WORD n);
void ShowResult(BYTE ch);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void display();
void main()
{
        P3M0=0x70;
        P3M1=0;
        T0timeInit() ;
        InitADC();
        led=0;
        beep=0;
        while(1)
        {
                display();
                if (num1==0)
                {
                        GetADCResult(0);
                        mq9word1=mq9word/4;
                        shi=mq9word/10;
                        ge=mq9word%10;
                }
                if(!alm | mq9word>=55 )
                {
                        if((mq9word<=99 && mq9word>=55)| !alm)
                                        v=15;
                        if(mq9word>=99)
                                        v=5;
                        if(mq9word>99)
                        {
                                shi=10;
                                ge=10;
                        }
                        X++;
                        if(X>v)
                        {
                                X=0;
                                beep=~beep;
                                led=~led;
                        }
                }
                else
                                led=beep=0;
        }

}

/*----------------------------
定时器初始化设置函数
----------------------------*/
void T0timeInit()
{
//        AUXR &= 0x7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0x01;                //设置定时器模式
        TH0 = (65536-45872)/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65536-45872)%256;                //设置定时初值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
/*
        定时器中断函数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 = (65536-45872)/256;                //设置定时初值
        TL0 = (65536-45872)%256;                //设置定时初值
        num++;
        if(num==20)
        {
                num=0;
                num1--;
                if(num1==0)
                {
                                ET0=0;
                }

                shi=num1/10;
                ge=num1%10;
        }
}
/*
数码管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
{
                                        WriteTo74595(tab[shi]);
                                        wela=1;
                                        Delay(1);
                                        wela=0;
                                        WriteTo74595(tab[ge]);
                                        dula=1;
                                        Delay(1);
                                        dula=0;
}
/*
读取ADC结果
*/
BYTE GetADCResult(BYTE ch)
{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 ch | ADC_START;
    _nop_();                        //等待4个NOP
    _nop_();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ADC_FLAG));//等待ADC转换完成
    ADC_CONTR &= ~ADC_FLAG;         //Close ADC
                mq9word=ADC_RES;                 //返回ADC结果
}

/*----------------------------
初始化ADC
----------------------------*/
void InitADC()
{
    P1ASF = 0x01;                   //设置P1口为AD口
    ADC_RES = 0;                    //清除结果寄存器
    ADC_CONTR = ADC_POWER | ADC_SPEEDLL;
    Delay(2);                       //ADC上电并延时
}

/*----------------------------
软件延时
----------------------------*/
void Delay(WORD n)
{
    WORD x;

    while (n--)
    {
        x = 3000;
        while (x--);
    }
}
//void InitUart()
//{
//        TMOD=0x22;
//        TH1=0xfd;
//        TL1=0xfd;
//        TR1=1;
//        REN=1;
//        SM0=0;
//        SM1=1;
////        EA=1;
//        ES=1;
//}

//void SendData(BYTE dat)
//{
//    while (!TI);                    //等待前一个数据发送完成
//    TI = 0;                         //清除发送标志
//    SBUF = dat;                     //发送当前数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