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程序不在片外ROM中

楼主(2018-10-09):
为什么这个程序不在片外ROM中,单片机8031,不带内部ROM,程序运行之后,检查发现2732没有程序文件,程序运行是正常的!

2732 (4KB x 8bit).rar

网友A:
8031没有外挂ROM是不可能运行的。你说的情况根本就不可能。肯定在外挂ROM中。可能是你读的方式不对或被加密,你没读出来。要么就是不止一块ROM。

网友B:
00也是程序,是NOP指令,你只列出了一部分,当这部分NOP被执行完之后,下面的也会被执行到。就没有程序是不妥的。你必须解完成所有的存储部分,才能确定。很赞同沙发的说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