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用32和DDS做函数发生器的一些疑问

楼主:
现在要做一个基于STM32,用DDS做一个能生成正弦波、三角波、锯齿波的函数发生器。要求:
  • 输出频率:1Hz~20kHz,最小频率间隔:1Hz
  • 输出峰峰值分为5V1V0.5V0.1V四档。
  • 用液晶屏显示当前输出波形类型、峰峰值、频率信息。

DDS的原理我懂了,但我找了很多资料发现,大部分是用FPGA来实现,很少用32来做的。
大部分用32做的都用了一些类似于AD9850的芯片,我就好奇STM32不能直接做吗? 用这些芯片有什么好处啊?
还有32输出的DAC应该最大只有3.3V,那我要输出5V怎么办?

有没有哪位大佬实现过这个东西,给点资料学习一下,最好有实现的代码demo。

谢谢大家了!

网友A(2018-10-09):
用STM32可以做,输出是方波,幅度不够可加放到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用STM32可以做,输出是方波,幅度不够可加放到

你说的是这样的 “方波” 吗? 不是吧,DAC通过查表的方式输出理论上什么波形都能输出吧。

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具体怎么实现,比如说我要生成1Hz的波,我得把所有的幅值数据放在什么地方?还是直接建一个数组就行?

dds各部分波形

dds各部分波形

网友A:
参考一下DA芯片做的那种信号发生器

网友C(2019-04-02):
可以做吧,写出相应的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