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写ii2c的协议,要注意些什么

楼主(2018-10-09):
最近要做一个ii2c的从机协议程序,应该怎么入手,初步想法是用外部中断

网友A:
个人理解:
IIC协议比较固定,可以找找别人的程序理解。当然,如果自己想试试,也可以,写好后看能不能用,能用最好,不能用,就对照别人的程序看看。
个人的经验:那个延时最不好搞!!!!!有的多一点延时就行不通,有的少了一点点也不行。发一个我最常用的IIC协议给你看看。
I2C.c程序:
#include"i2c.h"
/*******************************************************************************
* 函数名         : Delay1us()
* 函数功能                   : 延时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10us()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2;a>0;a--);

}
/*******************************************************************************
* 函数名         : I2cStart()
* 函数功能                   : 起始信号:在SCL时钟信号在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下降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起始之后SDA和SCL都为0
*******************************************************************************/

void I2cStart()
{
        SDA=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是SDA保持时间>4.7us
        SDA=0;
        Delay10us();//保持时间是>4us
        SCL=0;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top()
* 函数功能                   : 终止信号: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SDA信号产生一个上升沿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结束之后保持SDA和SCL都为1;表示总线空闲
*******************************************************************************/

void I2cStop()
{
        SDA=0;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大于4.7us
        SDA=1;
        Delay10us();
}
/*******************************************************************************
* 函数名         :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num)
* 函数功能                   : 通过I2C发送一个字节。在SCL时钟信号高电平期间,保持发送信号SDA保持稳定
* 输入           : num
* 输出                  : 0或1。发送成功返回1,发送失败返回0
* 备注           : 发送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a=0,b=0;//最大255,一个机器周期为1us,最大延时255us。
        for(a=0;a<8;a++)//要发送8位,从最高位开始
        {
                SDA=dat>>7;         //起始信号之后SCL=0,所以可以直接改变SDA信号
                dat=dat<<1;
                Delay10us();
                SCL=1;
                Delay10us();//建立时间>4.7us
                SCL=0;
                Delay10us();//时间大于4us
        }
        SDA=1;
        Delay10us();
        SCL=1;
        while(SDA)//等待应答,也就是等待从设备把SDA拉低
        {
                b++;
                if(b>200)         //如果超过2000us没有应答发送失败,或者为非应答,表示接收结束
                {
                        SCL=0;
                        Delay10us();
                        return 0;
                }
        }
        SCL=0;
        Delay10us();
        return 1;
}
/*******************************************************************************
* 函数名         : I2cReadByte()
* 函数功能                   : 使用I2c读取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dat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SDA=1.
*******************************************************************************/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
        unsigned char a=0,dat=0;
        SDA=1;                        //起始和发送一个字节之后SCL都是0
        Delay10us();
        for(a=0;a<8;a++)//接收8个字节
        {
                SCL=1;
                Delay10us();
                dat<<=1;
                dat|=SDA;
                Delay10us();
                SCL=0;
                Delay10us();
        }
        return dat;
}
/*******************************************************************************
* 函数名         : I2cReadRespon()
* 函数功能                   : 接收完一个字节之后产生应答,以便接着接收下一个字节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备注           : 接收完一个字节SCL=0
*******************************************************************************/
//void I2cReadRespon()
//{
//        SDA=0;
//        Delay10us();
//        SDA=1;
//        Delay10us();
//}

I2C.H程序:
#ifndef __I2C_H_
#define __I2C_H_

#include<reg51.h>
sbit SCL=P2^1;
sbit SDA=P2^0;

void I2cStart();
void I2cStop();
unsigned char I2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unsigned char I2cReadByte();
void I2cReadRespon();
#endif

这个程序,是用于24C02的,符合I2C协议的一般要求。

网友B:
论坛里面很多,搜一下

网友C:
ii2c协议是一种通信协议,凡是采用这种协议的器件,都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协议(约定的时序)编写程序。

网友D:
论坛里主机协议的多,从机协议的不多,但是从机是主机的对手机,因此做从机协议可以多看看主机的。另外要搞通IIC的通讯协议的时序,根据时序写程序。

楼主:
是从机协议,不是主机协议,在百度找了很久都没有想关的协议,要怎么操作的时序图

网友E:
这个肯定是时序最要注意的啦

网友D:
网上找来的,可能会有所帮助吧

/****************************************************************/
bit iic_start_decide()    //IIC 开始判断
{
         while(SCL==0);                                       //开始不满足条件
        while((SCL==1)&&(SDA==1));                 //开始条件
         if((SCL==1)&&(SDA==0))                               //开始
         {
          while(SCL==1);                                        //等待到时钟开始低跳变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bit iic_stop_decide()                        //IIC 结束判断
{
        while(SCL==0);                                //结束不满足条件
        if((SCL==1)&&(0==SDA))                        //结束
        {
          while(SDA==0);                                //等待到数据开始高跳变
          return 1;
         }
         else
         {
                 return 0;
        }
}
/****************************************************************/
uchar iic_receive()
{
         uchar i;
         uchar rdata='0';

         SDA=1;
         for(i=0;i<8;i++)
         {
          rdata<<=1;
          while(SCL==0);        //当时钟为低时,数据无效,等待
          if(SDA==1)
                  rdata++;
          while(SCL==1);        //防止在一个高电平时读8次
         }
        return (rdata);
}
/****************************************************************/
bit iic_ack_decide()
{
        bit ack_flag;                //局部变量
        SDA=0;                                        ////8位发送完毕,释放数据线SDA,准备接收应答位
        while(SCL==0);        //等待SCL变高电平
        //ack_flag=0;
        while(SCL==1);        //等待SCL变高电平
        SDA=1;
        ack_flag=1;
        return(ack_flag);
}

网友F:
兄弟,你研究到了吗?我近来也在做这个,听说从机的时序是很难模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网上找来的,可能会有所帮助吧

/****************************************************************/

谢谢,哥们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兄弟,你研究到了吗?我近来也在做这个,听说从机的时序是很难模拟的

兄弟,一起研究一下,我打算先用外部中断来调试

网友G:
你可以用STC8,有硬件I2C。
硬件I2C只要把数据送到指定的寄存器就可以了,不用自己写时序什么的。

/* I2C从机模式(查询方式) */
// 芯片型号 : STC8A8K64S4A12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_SW2       =   0xba;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sbit    SDA         =   P1^4;
sbit    SCL         =   P1^5;

bit isda;                                       //设备地址标志
bit isma;                                       //存储地址标志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pdata buffer[256];

void main()
{
    P_SW2 = 0x80;

    I2CCFG = 0x81;                              //使能I2C从机模式
    I2CSLADR = 0x5a;                            //设置从机设备地址为5A
    I2CSLST = 0x00;
    I2CSLCR = 0x00;                             //禁止从机模式中断

    isda = 1;                                   //用户变量初始化
    isma = 1;
    addr = 0;
    I2CTXD = buffer[addr];

    while (1)
    {
        if (I2CSLST & 0x40)
        {
            I2CSLST &= ~0x40;                   //处理START事件
        }
        else if (I2CSLST & 0x20)
        {
            I2CSLST &= ~0x20;                   //处理RECV事件
            if (isda)
            {
                isda = 0;                       //处理RECV事件(RECV DEVICE ADDR)
            }
            else if (isma)
            {
                isma = 0;                       //处理RECV事件(RECV MEMORY ADDR)
                addr = I2CRXD;
                I2CTXD = buffer[addr];
            }
            else
            {
                buffer[addr++] = I2CRXD;        //处理RECV事件(RECV DATA)
            }
        }
        else if (I2CSLST & 0x10)
        {
            I2CSLST &= ~0x10;                   //处理SEND事件
            if (I2CSLST & 0x02)
            {
                I2CTXD = 0xff;
            }
            else
            {
                I2CTXD = buffer[++addr];
            }
        }
        else if (I2CSLST & 0x08)
        {
            I2CSLST &= ~0x08;                   //处理STOP事件
            isda = 1;
            isma = 1;
        }
    }
}

网友G:
//芯片型号 : STC8A8K64S4A12
//STC8单片机 I2C从机模式(中断方式)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_SW2       =   0xba;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sbit    SDA         =   P1^4;
sbit    SCL         =   P1^5;

bit isda;                                       //设备地址标志
bit isma;                                       //存储地址标志
unsigned char addr;
unsigned char pdata buffer[256];

void I2C_Isr() interrupt 24 using 1
{
    _push_(P_SW2);
    P_SW2 |= 0x80;

    if (I2CSLST & 0x40)
    {
        I2CSLST &= ~0x40;                       //处理START事件
    }
    else if (I2CSLST & 0x20)
    {
        I2CSLST &= ~0x20;                       //处理RECV事件
        if (isda)
        {
            isda = 0;                           //处理RECV事件(RECV DEVICE ADDR)
        }
        else if (isma)
        {
            isma = 0;                           //处理RECV事件(RECV MEMORY ADDR)
            addr = I2CRXD;
            I2CTXD = buffer[addr];
        }
        else
        {
            buffer[addr++] = I2CRXD;            //处理RECV事件(RECV DATA)
        }
    }
    else if (I2CSLST & 0x10)
    {
        I2CSLST &= ~0x10;                       //处理SEND事件
        if (I2CSLST & 0x02)
        {
            I2CTXD = 0xff;
        }
        else
        {
            I2CTXD = buffer[++addr];
        }
    }
    else if (I2CSLST & 0x08)
    {
        I2CSLST &= ~0x08;                       //处理STOP事件
        isda = 1;
        isma = 1;
    }

    _pop_(P_SW2);
}

void main()
{
    P_SW2 = 0x80;

    I2CCFG = 0x81;                              //使能I2C从机模式
    I2CSLADR = 0x5a;                            //设置从机设备地址为5A
    I2CSLST = 0x00;
    I2CSLCR = 0x78;                             //使能从机模式中断
    EA = 1;

    isda = 1;                                   //用户变量初始化
    isma = 1;
    addr = 0;
    I2CTXD = buffer[addr];

    while (1);
}

网友G:
//芯片型号 : STC8A8K64S4A12
//STC8单片机 测试I2C从机模式代码的主机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fr     P_SW2       =   0xba;

#define I2CCFG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0)
#define I2CMS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1)
#define I2CMS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2)
#define I2CSLC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3)
#define I2CSLST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4)
#define I2CSLADR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5)
#define I2CT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6)
#define I2CRXD          (*(unsigned char volatile xdata *)0xfe87)

sbit    SDA         =   P1^4;
sbit    SCL         =   P1^5;

void Wait()
{
    while (!(I2CMSST & 0x40));
    I2CMSST &= ~0x40;
}

void Start()
{
    I2CMSCR = 0x01;                             //发送START命令
    Wait();
}

void SendData(char dat)
{
    I2CTXD = dat;                               //写数据到数据缓冲区
    I2CMSCR = 0x02;                             //发送SEND命令
    Wait();
}

void RecvACK()
{
    I2CMSCR = 0x03;                             //发送读ACK命令
    Wait();
}

char RecvData()
{
    I2CMSCR = 0x04;                             //发送RECV命令
    Wait();
    return I2CRXD;
}

void SendACK()
{
    I2CMSST = 0x00;                             //设置ACK信号
    I2CMSCR = 0x05;                             //发送ACK命令
    Wait();
}

void SendNAK()
{
    I2CMSST = 0x01;                             //设置NAK信号
    I2CMSCR = 0x05;                             //发送ACK命令
    Wait();
}

void Stop()
{
    I2CMSCR = 0x06;                             //发送STOP命令
    Wait();
}

void Delay()
{
    int i;

    for (i=0; i<3000; 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void main()
{
    P_SW2 = 0x80;

    I2CCFG = 0xe0;                              //使能I2C主机模式
    I2CMSST = 0x00;

    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SendData(0x5a);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RecvACK();
    SendData(0x00);                             //发送存储地址
    RecvACK();
    SendData(0x12);                             //写测试数据1
    RecvACK();
    SendData(0x78);                             //写测试数据2
    RecvACK();
    Stop();                                     //发送停止命令

    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SendData(0x5a);                             //发送设备地址+写命令
    RecvACK();
    SendData(0x00);                             //发送存储地址高字节
    RecvACK();
    Start();                                    //发送起始命令
    SendData(0x5b);                             //发送设备地址+读命令
    RecvACK();
    P0 = RecvData();                            //读取数据1
    SendACK();
    P2 = RecvData();                            //读取数据2
    SendNAK();
    Stop();                                     //发送停止命令

    P_SW2 = 0x00;

    while (1);
}

网友F:
我也觉得总不能依赖stc提供的硬件i2c,自己需要懂得模拟才是万全之策

网友H(2020-04-01):
我在网上找了下,键盘IC一般实际上是3线制,I2C 2根,中断1根。  现在就是要求只用I2C来做从机。感觉无从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