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这种步进电机可以控制它只转45度吗

楼主:
想要电机只转45度或180度,这种电机可以吗

网友A(2018-10-10):
步进电机是将脉冲转换成角位移,位移的角度与脉冲数量相对应。所以说转45度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网友B:
步进电机步距角一般都在几度,因此转45度或者180度不是问题,给到合适脉冲数即可。

网友C:
只要你有办法让单片机知道什么情况下是45度就行,你能做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