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万用表的使用以及参数须知

楼主(2018-10-09):
1.基本直流电压准确度:在数字万用表中所测量的各类信号,最终都将经电路转换为直流电压类型进行测量,所以数字万用表的基本直流电压准确度成为衡量数表准确度的最重要的技术指标。并且通常数表所标直流电压准确度应
为年准确度。
2.读数分辨率:表示能在数表屏幕上显示的有效读数分辨值,或者可以简单理解为测量小信号时能在屏幕上最多显示小数点后面的位数。例如六位半数字万用表通常测量1V电压时可显示到小数点后面六位的数值。
3.测量类型:通常用的测量类型有交直流电压、电流,电阻。现在的数字万用表还能提供电容、频率、二极管、导通测试、任意传感器测量以及信号统计等功能。
4.信号测量范围:对于不同型号的数字万用表测量范围是不一样的,例如:安捷伦34401A电流量程为最大3A,如果我要测量9A的电流那么我就需要选择其他型号数字万用表。选择前请核对经常所测量数据的数值范围。
5.通信接口:现数表的主流通信接口种类有USB,GPIB,LAN,RS232四种。他们主要用于仪表与计算机之间的通信,方便将测量数据及时进行传输保存和分析。例如:我们仪表放置位置与电脑较远我们选择LAN接口比较方便。如果仪表距离很近只是需要提供高速数据传输,那么USB会很方便。如果利于系统总线控制集成那么GPIB会很方便。
万用表主要品牌:
安捷伦(Agilent)
福禄克(Fluke)
吉时利(Keithley)
泰克(Tektronix)
普源精电(RIGOL)
使用注意事项:
万用表在测量某项参数时如果不能明确信号幅度,尽量选择自动档位让仪表自己切换。使用电阻和电流档位时一定要注意万用表上测量功能的选择和表笔的连接方法,否则将造成万用表的损毁。
例如:
1.选择电阻档位时直接测量电压,万用表将会烧掉。
2.当表笔接在电流测试端口时去测量电路的电压,因为电流连接端口内阻很小所以会将电路短路,并且短路的电路瞬间会产生一个很大的电流流过万用表,万用表被烧掉。
3.如果表笔接在电压测试端口去测量电流,电压表的内阻极大,测量电流时因会将万用表串联进电路,所以万用表会因为极高的内阻分到电路绝大部分电压,这样整个电路电源的功率都加在了万用表的内阻上,导致万用表烧毁。

网友A(2022-12-24):
数字万用表的直流电压档内阻一般有10MΩ,直接测电压都没问题一般测电流会烧毁吗?测得的结果应该是开路电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