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自写码表单片机程序(共阴极数码管显示)

楼主(2018-10-09):
/*
晶振频率11.0592MHz

程序修改说明:
第一版程序在开发板上运行时,虽能基本完成功能,但闪烁严重,复位后数组还有异常数据等,应是算法问题,此版寻求解决之道。

问题之一:闪烁严重
将FormatTimeWithMS(TotalMS)语句从定时器中断程序中移出,放到mian中,问题得到解决,与预计的FormatTimeWithMS函数占了太大的时间资源不一致。
但发现出现另一问题:最后(右)一位显示明显偏亮,运行别的程序时,各位显示一致,但亮度与前面所述最后一位一致,说明其实是前7位亮度偏暗。
经调试,发现原因为消影语句放置位置不妥,修改位置后,闪烁问题完全解决。

问题之二:保存数据的数据重置后数据异常
经调试,发现原因为数组设置与读取不正确,修改后正常。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string.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seg_sel = P2^6;
sbit bit_sel = P2^7;
sbit start_key = P3^0;
sbit record_key = P3^1;
sbit reload_key = P3^2;
sbit reset_key = P3^3;

//共阴极数码管0-9和"-"编码0x40
unsigned char code seg_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7,0x7F,0x6F,0x40};
//数码管位码(数组第1位对应数码管最左位)
unsigned char code bit_tabl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define DATA P0

u8 timer;
//初始化显示数据
u8 TimeFormat[] = {0,0,1,0,0,1,0,0};
//数据记录数组,5组,每组8个数据
u8 ResultArray[5][8];
u8 ResultMax = 5;

u8 i,j,k,z;
unsigned long TotalMS;
u8 minS,minG,secS,secG,msS,msG;
bit IsReload;

void delay(u16 num)
{
        u16 m,n;
        for(m=num; m>0; m--)
                for(n=113; n>0; n--);
}

//此函数将毫秒数转换成需要显示的时间格式(设置数组TimeFormat[])
void FormatTimeWithMS(long tms)
{
        minS = (tms/60000)/10;
        minG = (tms/60000)%10;
        secS = (tms-(minS*10+minG)*60000)/1000/10;
        secG = (tms-(minS*10+minG)*60000)/1000%10;
        msS = (tms%1000)/100;
        msG = (tms%1000)%100/10;

        TimeFormat[0] = minS;
        TimeFormat[1] = minG;
        TimeFormat[3] = secS;
        TimeFormat[4] = secG;
        TimeFormat[6] = msS;
        TimeFormat[7] = msG;
}

void TimeDisplay(void)
{
        i = 0;
        for (j=0; j<8; j++)
        {
                //移位
                bit_sel = 1;
                DATA = bit_table[j];
                bit_sel = 0;

                //显数
                seg_sel = 1;
                if ( i==2 | i==5 )
                {
                        DATA = seg_table[10];
                }else{
                        DATA = seg_table[TimeFormat[i]];
                        if (!IsReload)
                        {
                                DATA = seg_table[TimeFormat[i]];
                        }else{
                                DATA = seg_table[ResultArray[z][i]];
                        }
                }
                i++;
                delay(1);

                //消影
                DATA = 0x00;
                seg_sel = 0;
        }
}

void StopTimer(void)
{
        if(TR0){TR0=0;}
        IsReload = 1;
        TotalMS = 0;
        FormatTimeWithMS(TotalMS);
}

void main(void)
{
        DATA = 0x00;
        P3 = 0xff;
        seg_sel = 0;
        bit_sel = 0;

        TMOD = 0x01;
        //单次溢出时间10ms之初值
        TH0 = 0xdc;
        TL0 = 0x00;
        EA = 1;
        ET0 = 1;

        TotalMS = 0;

        while(1)
        {
                //计时启停
                if (start_key == 0)
                {
                        delay(10);
                        if (start_key == 0)
                        {
                                TR0 = ~TR0;
                        }
                        while(!start_key);
                }

                //记录时间
                if (record_key == 0)
                {
                        delay(10);
                        if (record_key == 0)
                        {
                                //小于最大记录时,记录数据;达到最大值时,停止计时器
                                if (k < ResultMax)
                                {
                                        ResultArray[k][0] = minS;
                                        ResultArray[k][1] = minG;
                                        ResultArray[k][2] = 1;
                                        ResultArray[k][3] = secS;
                                        ResultArray[k][4] = secG;
                                        ResultArray[k][5] = 1;
                                        ResultArray[k][6] = msS;
                                        ResultArray[k][7] = msG;
                                        k++;
                                        if (k==ResultMax) if(TR0){TR0=0;}
                                }
                        }
                        while(!record_key);
                }

                //回显被记录的时间
                if (reload_key == 0)
                {
                        delay(10);
                        if (reload_key == 0)
                        {
                                //如果不是回显数据,那么z=0(此处加判断的意义是首次点击回显键时,数据从第一组开始显示)
                                if(!IsReload)
                                {
                                        z = 0;
                                }else{
                                        z++;
                                        if( z > (ResultMax-1)){z=0;}
                                }
                                StopTimer();
                        }
                        while(!reload_key);
                }

                //重置(计时器停止,总显示时间清0,时间记录数组清0,回显数据状态置0)
                if (reset_key == 0)
                {
                        delay(10);
                        if (reset_key == 0)
                        {
                                StopTimer();
                                memset(ResultArray,0,sizeof(ResultArray));
                                IsReload = 0;
                        }
                        while(!reset_key);
                }

                //显示时间
                FormatTimeWithMS(TotalMS);
                TimeDisplay();
        }
}

void timer0_service(void) interrupt 1
{
        TH0 = 0xdc;
        TL0 = 0x00;
        //因为是每10ms溢出一次,故总时间累加10ms。
        TotalMS = TotalMS+10;
}

楼主(2018-11-20):
引用 网友A:

谢谢管理!

楼主:
附上原理图及hex文件,方便各位测试。